施耐德自动化产品技术问题解答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5-15):
1,问:Compact远程Interbus从模板AS-BDEA-202,一个从模板最多配多少个I/O模板,能配高速计数器或运动控制等智能模板吗?
每个Interbus从模板AS-BDEA-202最多配18个I/O模板,每个从模板AS-BDEA-202最多支持32个字输入和32个字输出,只能配开关量和模拟量模板,不能配高速计数器或运动控制等智能模板。

网友:
2,问:AS-BBKF-202 和 AS-BBKF-201 间的连接设备是什么?
AS-BBKF-202 和 AS-BBKF-201 间可以用170XTS00900 和 170MCI10000连接.

网友:
3,问: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00/01/10/11通过哪些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数据交换:
1.通讯功能块:MSTR,CREAD-REG,CWRITE-REG等指令.
2.Global Data(Publish/Subscribe) Utility(适用于140NOE77101/11).
3.I/O scanner(适用于140NOE77100/01/11).

网友:
4,问:能在程序中通过逻辑改变NOE模块的IP地址吗?
可以。用MBP_MSTR指令的12功能WRITE CTE,然后用功能10进行复位即可。

5,问:从Quantum热电偶/热电阻模板读取的数据在Concept中是否要做量程转换?
不需要。当在配置模板参数时,如果精度选择1.0时所读数据即为实际温度值;如果精度选择0.1时用所读数据除10即可。

网友:
6,问:能不能在中断子程序中使用MSTR指令 ?
当使用中断锁存模块时, 在定义的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MSTR指令, 除此之外, 在中断子程序中还要注意:
1.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MSTR指令
2.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READ/WRITE指令
3.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PCFL/EMTH指令
中断子程序中不能使用T1.0/T0.1/T.01定时器

网友:
7,问:XBTZ968连接电缆能用于MODBUS协议连接吗?
除TWIDO PLC 外,XBTZ968用于MODBUS协议与PLC连接时,应将与PLC连接的8针圆头端的5和7短接。

网友:
9,问:Magelis人机界面能否直接与三菱的PLC相连,对其进行监控吗?
不能,因为没有三菱的通讯协议。第三方的通讯协议需要单独购买,型号为XBTL1PROT,此CD包含的第三方的通讯协议有:Allen-Bradley DF1 & DH485,GE Fanuc SNPX,Omron
Sysmacway,Siemens AS511,3964R,PPI,MPI。原来包含第三方的通讯协的软件XBTL1004E已停产。如要与第三方PLC相连,要定购XBTL1003E和XBTL1PROT。

网友:
10,问:Magelis 中的趋势记录能不能有条件的激活启动?
Magelis 中的趋势记录可以有条件的激活启动,具体步骤如下:
1. 点击Configuration下拉菜单, 点击Dialoge table
2. 选中use dialogue table 复选框
3. 将activating graphs plotting 添加到fuction selected
框中, 按确认后退出
4. 在application 画面定义中将趋势属性中的triggering定义为on bit, 并按modify bit 按钮定义触发功能位
5. 在PLC梯形逻辑图中定义趋势图触发条件, 并将其线圈定义为触发功能位

网友:
11,问:TXBT-F图形站能与第三方PLC相连吗?
TXBT-F只能与施耐德的PLC相连,不能与第三方PLC相连。XBT-H/P/E/HM/PM或 XBT-F/FC通过下载第三方协议,与Siemens,Allen Bradley,GE Fanuc,Omron的PLC相连。

12,问:施耐德有无以太网接口的Magelis图形终端?
有,一种为带键盘操作的,型号为XBTF024610,一种为触摸屏,型号为XBTF034610,还有触摸屏+键盘,型号为XBTFC044610/084610/064610,均为10.4”彩色,带RJ45 Ethernet 10/100 TCP/IP连接器。

网友:
13,问:Compact机架扩展电缆AS-WBXT-201有极性吗?
有。在Compact分层配置中,电缆AS-WBXT-201的一端A连接器必须插在上层的机架上,另一端B连接器必须插在下层的机架上。注意插反可以插进去,但扩展机架将不能工作。只有在分层配置中才需要此电缆,在线性配置时,不需要此电缆,扩展机架包含了连接电缆。

14,问:XBT-F图形终端需单独定购PCMCIA II型内存卡吗?
XBT-F供货时带一个16M内存卡。Magelis中文样本中2M,4M,10M的内存卡均已停止供货。

网友:
15,问:Magelis连接在MB+网,或连接在Modbus,Unitelway总线中,可对多台PLC进行操作,如何将一个图形object与网络或总线中的某一个PLC的变量相关联?
首先在Configuration/Equipment symbols菜单下,添加设备并输入网络上各PLC的地址,这样在生成一个图形object定义变量时,在Equipment下拉菜单选择某个PLC,再定义变量的地址。

16,问:Magelis连入MB+网,需定哪些附件?
Magelis要连入MB+网,必须选择带PCMCIAⅢ型通讯卡插槽的XBT,再配PCMCIAⅢ型通讯卡TSXMBP100,电缆TSXMBPCE030(3米)或TSXMBPCE060(6米)。

网友:
17,问:如何在XBTF图形终端中输入中文字符?
首先点击Creat a bitmap object,再点击New image,出现Type of bject,要输入中文,可选择Word文档,即可输入中文。

18,问:没有PC机至Magelis的连接电缆,如何将XBTL1000软件中的应用传入PCMCIA内存卡?
可将内存卡插入PC机,通过Transfers/Export/to import/export fold菜单,将XBTL1000软件中的应用直接传入PCMCIA内存卡。相反,如果内存卡中已有应用程序,也可通过Transfers/Import /from import/export fold菜单,将内存卡中的应用导入XBTL1000软件中。

网友:
19,问:在Magelis的中文选型手册中,XBT-F的MB+通讯卡为TSXMBX10, TXBT-F的MB+通讯卡为TSXMBP100。
TSXMBX10已停产,XBT-F和TXBT-F的通讯卡均为TSXMBP100,电缆为TSXMBPCE030(3米)或TSXMBPCE060(6米)。

20,问:如何在Magelis 编程软件中输入Concept 的地址?
Concept 中地址为6位, Magelis 中地址为5位, 可将Concept 地址两端保留,中间去掉一个零后变成5位.

网友:
21,问:我有一台 XBTF032110, 并在 XBTL1000 软件中设计了一个按钮, 但在实际操作中, 我在定义的按钮外部的区域触摸时也会激活该按钮的功能,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
XBT系列的触摸式产品有2种, 5.7” 和 10.4”, 10.4”有 10*13=130个 触摸区, 而 5.7” 有6*8=48个触摸区, grid 的大小可以在软件中配置, 但实际的触摸区的大小是硬件决定的, 所以当软件中设定的按钮小于一个实际有效触摸区的大小时, 就会出现在定义的按钮外部的区域触摸时也会激活该按钮功能现象, 同时, 如果 5.7”在一个页面上同时定义49个按钮, 那么理论上必然会发生按钮功能上的重叠.

网友:
22,问:我在 XBTL1000 软件中定义了一个多笔趋势图, 但却找不到多笔变量地址的设定位置, 如何实现
实现上述设定的具体步骤如下:
?点击 “create a curve variable object” 按钮, 并进入属性设置界面
?在”characteristics”下设定趋势显示的笔数
?点击 “variable” 下的 “modify” 按钮, 在下级界面中只需要设定第一支笔的变
量地址, 随后笔对应的变量随后一一对应, 例: 定义4支笔, 并将第一支的变量
定义为 400001, 则 pen1=400001, pen2=400002, pen3=400003, pen4=400004

网友:
23,问:在 Magelis 的技术样本中 Magelis 的内存卡最多16M, 如果我想使用更大容量的内存卡,如何实现?
施耐德公司只给客户提供最大内存容量为 16M 的内存卡, 但是不等于说 Magelis 最多只能用 16M 的内存卡, 如果用户需要在 Magelis 中插大于16M 的内存卡, 可自己单独再配置一个Type II PCMCIA flash 卡.

网友:
24,问:Compact A984-1**和E984-241/251 CPU与PC机之间的通讯电缆?
如接到9针的AT型PC接口,用电缆AS-W952-012,如接到25针的XT型PC接口,用电缆AS-W951-012。

25,问:XBTN400在软件配置时有XBTN400(1)和XBTN400(2)两中选择,它们有什么区别?
不管是XBTN400(1),还是XBTN400(2),只有一个XBTN400订货号。在软件配置时选择XBTN400(1),可以定义F1~F4 四个功能键(impulse command),选择XBTN400(2)时,不可以定义功能键。

网友:
26,问:XBTG型号中的数字有何含义?
第一个字母:
2::5.7寸; 4:7.4寸; 5:10.4寸; 6:12.1寸
第二个字母:
1:单色; 2:SNT 64色; 3:TFT 256色
第三的字母:
1:1个串口; 2:1个串口+1CF卡; 3:2个串口+1CF卡+1以太网口
第四个字母: 预留

网友:
27,问:XBTG的最大页面数和每幅页面的变量个数是否有限制?
最大页面数主要是受屏的应用内存容量或CF卡容量的限制;
每幅页面的变量数理论上是无限制的。

28,问:XBT G是否可同时支持多个通讯协议?
可以,XBT G可同时通过Modbus, Uni-Telway, Modbus TCP/IP, MB+等协议与PLC通讯,这一点XBT H/P/E/HM/PM/F/N是做不到的。

网友:
29,问:Magelis与PLC的通讯电缆XBTZ968有几种长度?
XBTZ968: 2.5m
XBTZ9681: 5m
XBTZ9686: 16m
XBTZ9680: 2.5m+弯接头

30,问:XBTG与PLC的通讯电缆是否可以带电插拔?
不可以,这可能会导致通讯口烧坏

网友:
31,问:哪些XBT G系列的触摸屏内置打印口,支持何种打印机?
1.除XBT G2110,2120,2220外均内置打印口;
2.该打印口为并行口,支持Epson ESC/P或标准文本打印机;
3.打印电缆型号为:XBTZG946。

32,问:VijeoDesigner是否能上载XBTG中的应用程序?
V4.2及以前版本的软件还没有上载功能,所以用户应及时备份应用程序。

网友:
33,问:为什么XBTZ968/978与Twido PLC无法通讯?
当Magelis与Twido PLC通讯时,Modbus参数必须设为:1, 19200, No parity。

34,问:在XBTL1000应用程序中可以用位图实现动画功能吗?
不能,在XBTL1000中位图只能用于静态显示。

网友:
35,问:CONCEPT 软件中对Interbus模板有两项设定,分别为BKF201(16W) 和BKF201(64W), 有什么区别 ?
当在CONCEPT 软件中设定为BKF201(16W)时, 模块可插在DTA201/202的任意位置,
当设定为BKF201(64W)时,模块只能插在DTA200上,而且要在硬件上设置BKF201(16W) 和BKF201(64W)两种方式.

网友:
36,问:XBT F和XBT G本机是否能存储应用程序?
1.XBT F系列的屏本机是无应用程序存储能力的,必须使用PCMCIA存储卡。
2.XBT G系列的屏根据型号的不同能存储4Mb~8Mb的应用程序,若超过则要另配CF卡

37,问:XBT G的编程口能否用于与PLC通讯?
不可以,XBT G的编程口只能用于程序的传输。

网友:
38,问:如果用XBT G替换XBT F,通过什么办法能够在VijeoDesigner中打开XBTL1000编的程序?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软件。

39,问:用VijeoDesigner V4.1编的程序能否直接应用于V4.2中?
不建议这样做,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最好用V4.2重新编辑用户程序。

网友:
40,问:我是否能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不同版本的XBTL1000软件?
不可以,因为在该软件的安装过程中不允许选择不同的安装路径,所以新版本的软件会覆盖先前版本的软件。

41,问:XBT G随机是否带CF卡?
不带,CF卡需单独购买。另外,施耐德以外的CF卡也可以在XBTG上使用。

网友:
42,问:XBT G是否支持第三方通讯协议?
Vijeo Designer V4.2及以上版本支持第三方通讯协议,包括:Mitsubishi, Omron, Siemens, Rockwell。除此以外,只要第三方设备支持Modbus协议也可与XBT G通讯。如果软件版本低于V4.2,必须升级软件才能与第三方设备通讯。

43,问:MicroTSX3722001和TSX3721001的区别?
TSX3722001含内部集成的8路模拟量输入(0~10V),1路模拟量输出(0~10V),2个10KHz的计数器,而TSX3721001无这些集成功能。

网友:
44,问:对TSX3722001和TSX3722101,要用内部集成的计数器功能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还需配什么?
配电缆TSXCCPS15和TELEFAST2连接基板ABE-7CPA01。

网友:
45,问:XBT配置为UTW从,并与Micro的AUX口连, 当Micro的TER口配置为UTW主,并与PC机建立物理连接后, Micro与XBT的通讯丢失, 当启动PL7并与PLC连机时, 通讯恢复, 为什么?
采用下述步骤进行PC机与Micro编程连接可避免Micro与XBT的通讯丢失
1. “开始” →”程序” →”modicon telemecanique”
→”XWAY Driver Manager” →”XWAY Test” →”connect”
2. 用TSXPCX1031-C连接Micro与PC机
3. 启动PL7软件, 并选择”plc”→”connect”
4. 编程结束后, 选择”plc”→”disconnect”
5. 将TSXPCX1031-C从Micro上拔下, 并关闭XWAY Test。

网友:
46,问:我的CompactCPU在Concept中,在Online/Online Control Panel下设置了PLC的密码,当用Concept联机时,要求输入密码,但忘记密码了,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可按下面的步骤处理:
1. 将PLC断电;
2. 将CPU上的内存保护开关置于MEM-PROT位置;
3. 取出CPU上的锂电池;
再将PLC重新上电。

网友:
47,问:Micro通过TSXSTZ10带远程Nano,最多带几个?最大距离多大?
Nano作Micro的block I/O时,最多带4个Nano,Nano作Micro的Slave PLC时,最多带3个Nano,最大距离200米。

48,问:MICRO能不能实现应用程序的保护,如何实现?
MICRO能实现应用程序的保护,首先在Section中将应用程序的属性设置为保护,然后在Station中进入Protect设置为保护.

网友:
51,问:MicroTSX3710只有一个终端端口,要同时连接编程终端(如PC机)和Magelis人机界面,怎么办?
必须使用TSXPACC01隔离盒。此隔离盒内含一根1米的电缆,连接隔离盒和TSX3710的TER口。人机界面连到隔离盒的AUX口,PC机连到隔离盒的TER口。

52,问:MicroTSX3705/08/10/21/22哪些支持TSXSTZ10模块?
只有TSX3710/21/22支持TSXSTZ10模块。

网友:
53,问:用PL7 Pro软件对Micro的TER口配置了Modbus Slave方式,为什么还能用多功能的通讯电缆TSXPCX1031-C或TSX08PRGCAB通过Unitelway协议对Micro进行联机下载?
Micro的终端TER口有一个DTP信号引脚,用于确定该终端口的工作方式。如果DTP为高电平,则TER口总是工作在Unitelway master方式,对PLC编程需在该方式下。如果DTP为低电平,则TER口的工作模式由软件配置决定。当多功能通讯电缆的拨码开关置于0或2 时,DTP电平为高,故TER口总是工作在Unitelway master方式,软件配置无效,故仍能用多功能通讯电缆对Micro进行联机下载。

网友:
54,问:Micro的TSXAEZ801/802在PL7的硬件配置中有Normal cycle和Fast cycle
两者的区别如下:
Normal cycle: TSXAEZ801/802共8个通道,每个通道的扫描时间为4ms,输入的扫描周期是固
定的,为32ms,与使用的通道无关.
Fast cycle: 仅仅使用的通道被扫描,即使它们不是连续的,这能减少通道的扫描时间.
Cycle time(ms)=4ms x N (N为使用的通道), 如果4个通道被使用, 扫描循环时间将是
4 x 4=16ms.
在Fast cycle时,用户可配置通道到Fast task..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不要分配太多模拟输入模
板到Fast task中.

网友:
57,问:施耐德有无低温环境下能工作的PLC?
TSX Compact有在-40℃到+70℃下工作的模块。如PC-E984-258/285,AS-BDEP-254/256/257,AS-BDAP- 258,AS-BDAU-252等。或选这些模板带敷形涂覆的(型号后加C)。注意:并不是所有带敷形涂覆的模板都能在-40℃到+70℃下工作。

58,问:我订的 TSX Micro PLC 随 PLC 是否一并提供后备电池 ?
用户订的 TSX Micro PLC 随 PLC 是不提供后备电池, 后备电池必须用户单独订货, 型号是
TSXPLP01/101.

网友:
59,问:我用 2 个ETZ 进行通信时数据无法采集, 但SEND_REQ 的管理字没有报错,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
2 个ETZ 进行通信时故障的原因不是出现在 SEND_REQ 的指令使用上, 而是因为没有做 configuration of connections 的设置, 具体步骤如下:
1. 起动 IE 浏览器, 输入ETZ的IP地址
2. 点击"IP configuration"
3. 在IP configuration界面中的"configuration of connections"中设置通讯对方的XWAY地址, IP Address地址等等

网友:
60,问:我想对我的TSX37 PLC作完全清除操作是否可行? 如何实现?
如果TSX37 PLC没有配PCMCIA型内存卡, 则可以通过以下步骤作完全清除操作:
吠卑聪?“DIAG”按钮和”RESET”按钮
贩趴盧ESET”按钮, 同时继续按下 “DIAG”按钮
当看到”RUN””I/O””ERR”指示灯快闪两下后放开“DIAG”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