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控制电路

楼主(2013-05-15):
一、C620车床的电气控制线路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C620车床电气控制线路的接线,使学生真正掌握机床控制的原理。

  2、使学生真正从书本走向实际,接触实际的机床控制。

 二、选用组件

  1、实验设备

序 号   型  号   名           称   数 量

1   DJ16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2   DJ24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3   D61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一)   1件

4   D63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三)   1件

  2、屏上挂件排列顺序

    D63、D61

 三、实验方法

  1、调节三相输出线电压220V,按下“关”按钮,按图7-19接线。图中FR1、SB1、SB2、KM1、T、HL1、HL2选用D61挂件,Q1、Q2、Q3、FU1、FU2、FU3、EL选用D63挂件,电机M1用DJ16(Δ/220V),M2用DJ24(Δ/220V)。接线完毕后,检查无误后,按以下步骤操作:

(1)启动控制屏,合上开关Q1,接通220V交流电源。

(2)按下SB1按钮,KM1通电吸合,主轴电动机M1起动运转。

(3)合上开关Q2,冷却泵电动机M2起动运转。

(4)按下SB2按钮,KM1线圈断电,主轴电动机M1断电停止运转,同时冷却泵电动机M2也停止运转。

(5)图中EL为机床工作灯(借用SB灯),由开关Q3控制。

四、讨论题

  1、试分析冷却泵电机为什么接在KM1下面。

2、分析C620车床控制线路具有什么保护?

楼主:
二、 M7130平面磨床的电气控制线路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M7130平面磨床的电气控制线路的实际接线和操作,初步掌握另一种工厂机床磨床的基本工作原理。

   2、熟悉掌握平面磨床一些独特的控制线路。

  二、选用组件

      1、实验设备

序 号   型   号   名           称   数 量

1   DJ16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2   DJ24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3   DJ17   三相线绕式电动机(Y/220V)   1件

4   D51   波形测试及开关板   1件

5   D61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一)   1件

6   D62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二)   1件

7   D63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三)   1件

   2、屏上挂件排列顺序

     D63、D62、D61、D51

  三、实验方法

   1、调节三相可调输出线电压220V,按下“关”按钮,按图8-22接线。

图中FR1、SB1、SB2、SB3、KM1、KM2、KM3、选用D61挂件,FR2、KA1、Q1、Q2、SB4、ST1、ST2、ST3、ST4选用D63挂件, Q3选用D51挂件,电机M1选用DJ16(Δ/220V),M2选用DJ24(Δ/220V),M3选用DJ17(Y/220V)。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按下“开”按钮,合上Q1,接通三相交流电源。

(2) 转换开关Q3打在吸合位置,中间继电器KA1吸合(用KA1模拟欠电流继电器吸合,并模拟电磁吸盘吸合)。

(3) 按下SB1、KM1通电吸合,M1砂轮电动机起动运行,合上开关Q2,冷却泵电动机M2起动运行。

(4) 按下SB3、KM2通电吸合,液压泵电动机M3起动运转,观察M3转向。运转5秒后,用手按下ST1(模拟工作台左行到一定位置压下行程开关ST1),观察电动机M3转向;再运转5秒后,用手按下ST2(模拟工作台右行到一定位置压下行程开关ST2),观察电动机M3转向;运转5秒,再用手按下ST3(模拟工作台左行到极限位置,行程开关ST1损坏

不起作用时压下ST3),电动机M3应停止运行。

(5) 按下SB5、KM3通电吸合,液压泵电动机M3起动运转,观察M3转向。运转5秒后,用手按下ST2(模拟工作台右行到一定位置压下行程开关ST2),观察电动机M3转向;再运转5秒后,用手按下ST1(模拟工作台左行到一定位置压下行程开关ST1),观察电动机M3转向;运转5秒,再用手按下ST4(模拟工作台右行到极限位置,行程开关ST2损坏不起作用时压下ST4),电动机M3应停止运行。

按步骤(4)再操作一遍。

(6) 按下SB4,液压泵电动机停止运行,再按下SB2,砂轮电动机M1和冷却泵电动机停止运转。

四、讨论题

   1、图中液压泵控制回路属于什么控制线路?

   2、此电路有哪些具体保护?

楼主:
三、电动葫芦电气控制电路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学习并掌握电动葫芦的提升和移行机构电气控制的方法。

   2、学习用限位开关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能耗制动并观察其制动效果。

  二、选用组件

   1、实验设备

序 号   型   号   名           称   数 量

1   D61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一)   1件

2   D62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二)   1件

3   D63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三)   1件

4   DJ16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5   DJ24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2、屏上挂件排列顺序

     D63、D62、D61

  三、实验方法

   1、调节三相可调输出线电压220V,按下“关”按钮,按图7-20接线。图中SB1、SB2、SB3、KM1、KM2、KM3、FR1选用D61挂件,Q1、FU1、FU2、FU3、KA1、KA2、SB4、ST1选用D63挂件。M1选用DJ16电机,M2选用DJ24电机。先对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进行调整,调整在M1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0.5A位置。

   2、M1异步电动机装在导轨上,M2鼠笼电动机放在实验桌的台面上,分别模拟升降、移行电动机。

   3、线路连接完成,经指导教师检查无误后,方可按下列步骤进行通电实验。假定电动机M1提升为顺时针转向,电动机M2向前移行为顺时针转

向,则按SB1及SB3应符合转向要求,若不符合要求,应调整相序使电机转向符合顺时针的假定要求。

   4、按SB2及SB4、M1及M2的转向应符合逆时针转向要求,在电机M1 运转的状态下,按ST1即对电机能耗制动,观察电机应很快停转,以模拟实际电葫芦的升降电动机停机时,必须有制动电磁铁(即抱闸)将其轴卡住,能使重物悬挂在空中。

   5、再次操作各按钮,先按SB2,M1电机逆时针转向(下降),再按SB3,M2电机顺时针转向(向前),改为按SB4,M2电机逆时针转向(向后),松开各按钮,电机应停止运转;按SB1,M1电机顺时针运转 (提升),按10秒钟(模拟电机已提升到最高位),此时按ST1 (模拟提升到最高位碰撞限位开关ST1),电机应很快停止运转。

6、为了在实际操作中保证安全,要求每次只按下一个按钮, 以使重物升降时不作移行运行,或在移行运行时不使重物作升降运动。也可设想在电路中加联锁使操作更安全。

四、讨论题

(1)为什么在电动葫芦控制电路中,按钮要采用点动控制?

(2)在图中,行程开关ST1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四、X62W铣床模拟控制线路的调试分析

  一、实验目的

   1、熟悉X62W万能铣床模拟控制线路及其操作。

   2、通过实验掌握铣床电气设备的调试,故障分析及排除故障的方法。

  二、选用组件

1、实验设备

序 号   型   号   名           称   数 量

1   D51   波形测试及开关板   1件

2   D61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一)   1件

3   D62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二)   1件

4   D63   继电接触控制挂箱(三)   1件

5   DJ16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DJ24   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220V)   1件

   2、屏上挂件排列顺序      D63、D62、D61、D51

  三、实验方法

   按图8-24接线,其中M1选用DJ24三相鼠笼电动机,M2选用DJ16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KM1、KM2、KM3、FR1、SB1、SB2、SB3、R选用D61组件,Q1、Q2、Q3、SB4、FU1、FU2、FU3、FU4、ST1、ST2、ST3、ST4、KA1、KA2选用D63组件, S1、S2选用D51组件。

   1、接好线后,仔细查对有无错接、漏接,各开关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检查无误后先对主轴电机及进给电机进行操作控制。

   1)主轴电机控制

   (1) 按交流电源接通按钮SB3,操作Q1开关,对主轴的正转(假定为逆时针)反转(假定为顺时针)进行预选,按下SB1或SB2电机停止运转。

   (2) 按起动按钮SB3,观察主轴电机应起动运转,并符合假定的正、反转要求。

   (3) 变速冲动:在停机情况下,按SB4实现主轴电机的冲动,便于齿轮的啮合。

   2)进给电机控制

   (1) 园工作台工作:Q2开关置于园工作台接通位置(即Q2-1、Q2-3断开, Q2-2闭合),主轴电机起动情况下,进给电机正转;Q2 开关置于园工作台断开位置时,(即Q2-2断开、Q2-1闭合、Q2-3闭合)进给电机停止运转。

(2) 工作台纵向进给:Q2开关置于园工作台断开位置(Q2-1、Q2-3闭合,Q2-2断开),操作

ST1或ST2(使ST1-1闭合或ST2-1闭合),进给电机应正转或反转运行。

(3) 工作台横向及垂直进给:Q2开关置于园工作台断开位置(Q2- 2断开、Q2-1、Q2-3闭合),操作ST3或ST4(使ST3-1闭合或ST4-1闭合)进给电机应正转或反转运行,实现工作台横向或垂直进给。

  (4)工作台快速移动。在主轴电机正常运转,工作台有进给运动的情况

下,若合上开关Q3,则KA2吸合(模拟电磁铁动作),工作台快速移动。

  2、验证工作台各运动方向间的机电互锁:

(1)当铣床的园工作台旋转运动时,即Q2-1、Q2-3断开,Q2-2闭合,如误操作进给手柄,使ST1(或ST2、或ST3、或ST4)动作,则进给电机停止运转。

 (2)工作台作向左或向右进给时,如果误操作向下(或向上、或向前、或向后)手柄使ST3(或ST4)动作时,则进给电机停转。

 (3)工作台向上(或向下、或向后)进给时,如果误操作向左(或向右)手柄使ST1(或ST2)动作时进给电机也停止运转。

 (4)工作台不作任何方向进给时,方可进行变速冲动。

 (5)拨动S1开关(即S1-1、S1-2闭合、S1-3断开),KM1主触头马上断开,主轴电机应制动。

  3、查找与排除故障

   (1) 关断交流电源,由指导老师制造人为故障1~2处。

   (2) 重新检查接线能否在接通交流电源前排除故障,或接通电源,按正常状态下操作各主令电器,观察不正常故障现象并记录下来,再进行检查、排除。

   (3) 排除故障后,再次接通电源,按正常运行要求仍操作一遍,经指导教师检查动作正常后,断开电源,拆掉所有联接线,做好结束整理工作。

网友A:
非常实用的资料,作为新员工的培训资料最好啊!

网友A:
上次一家职业技校,曾经委托我做个机床方面的案例,谢绝了,看了此贴,正好合适!

网友B:
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C:
哇塞,把实验室的项目都搬来了,太棒了!

网友D:
这个貌似是《工厂常用电气设备》的--实验课?

网友E:
基本的电路,顶一个。

网友F:
很棒啊。很有意义!

网友G:
老式机床已经越来越少了,你就收藏吧

网友H:
只是试验和模拟而已,还是有机会练练真的吧。

网友I(2017-04-15):
有没有上海第四机床厂X5025A铣床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