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2个按钮调整CPM1A的时间

楼主(2013-05-15):
如题,我是新手,没分,请各位打下教教我啊,谢谢。

我们厂的出砖机需要经常调整TIM延时,总是用编程器很麻烦,我需要用2个按钮让操作工随时调整,望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这样你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最为简单且让你的砖机的功能更为强大--加一个 7”人机界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且设备档次提升一级

 或是用两个按接到I 点上,做一个记数器的加和减,然后将这个记数传送到时间定时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做:

  1、你用的定时器TIM的时间设定值不用具体数字,而用以存储器代替,如用HR00。

  2、用以按钮接输入口(如00000),用其前沿(如前沿地址20000)使HR00进行加1操作,这样每按一次按钮,其HR00最低位加1,最多按9下,即计数值=9,以确保置数值为BCD码。

 3、再用另一按钮接输入口(如0001),用其前沿(如前沿地址20001)使HR00进行左移1位,连续按3下,可将HR00的数据左移4位,相当其值乘10。

      用这二个按钮,就可实现在PLC运行中中根据需要随时更改定时器的延时时间。如想该定时时间为25秒,可先连续按左移按钮16下,目的将原HR00值清0。再按加1按钮2下,此时HR00 的最低位数=0010(即十进数2),再连续按左移按钮4下,此时HR00最底2位数=0010_0000(即十进数20)。再连续按加1按钮5下,此时HR00最底2位数=0010_0101(即十进数25)再连续按左移按钮4下,此时HR00的数值=0000_0010_0101_0000(即十进数250),即为 25.0(秒),到此置数完毕,即将TIM的定时值改为25秒。

网友D:
加一个欧姆龙文本显示器,通过显示器直接设定(或修改时间)就可以

网友E:
加个文本显示器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通过楼主所说,知道他所用设备仅用PLC进行程序控制,没有用文本显示器、触摸屏等显示设备。故想修改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只得用编程器进行编程来改之。这样修改费时费劲,他提出想在PLC运行过程中,能否通过二个按钮直接对定时器的延时时间能进行改动想法进行求助。对此想法我认为是可以的,为此,我在3楼按他的要求提供编程思路与方法,供他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这样做:  1、你用的定时器TIM的时间设定值不...

高手,这才是专门的技术回答。

但楼主也要记性够好才行,能清楚记得按多少下。

还不如用简单的外置的拨码式的时间继电器,直接取开关量信号进入plc

网友G:
就像风扇调速一样,变化电阻大小调节即可,不用延时器就行,做在按钮上面

网友H: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I:
3楼说的好啊  要是拨错了 时间就出错了

网友J:
1:教操作工会用编程器,以前我们单位操作工玩的很熟的,但有一定风险现改用触屏调参数!

2: 用编程器当显示用,时间用DM区设定,用按钮前沿做递加1递减1 用比较做好上下限,当然

  停机或停电后你得把编程器调到监控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