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嵌入版软件创建字符输入框问题

楼主(2013-05-15):
昆仑屏嵌入版软件在窗口上创建(字符)输入框,下载并在启动运行后对文本框输入的字符不能掉电保持。这是为什么呢??请问怎样才能关电后文本信息得到保持呢??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请教 昆仑屏嵌入版软件在窗口上创建(字符)输入框,能输入文本汉字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 昆仑屏嵌入版软件在窗口上创建(字符)输入框,...

 可以输入汉字

网友B:
输入框右击change事件中使用调用保存函数:!SaveSingleDataInit(参数)及!FlushDataInitValueToDisk()即可。如果不行,是你那用法有问题

楼主:
果然是这样子,谢谢小鱼

楼主:
嵌入版的软件帮助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个函数的介绍呢?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嵌入版的软件帮助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个函数的介绍呢? Fl...

帮助《数据对象操作函数》中关于该函数的使用说明。

楼主:
完美解决了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