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PID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13-05-15):
请教各位大师,我用组态王控制加热炉温度,不知道组态王中怎么控制,PID程序怎么写,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不知道组态王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个人认为应该在PLC中编写PID程序吧。

另外,你发帖版块不对。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在PLC中编写PID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