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择

楼主(2013-05-15):
坛里的各位前辈们,小生又遇到难题了。。。。想问问大家 上面这种产品里面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感觉没地方放啊。。。望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手握的那部位就可以放电动机,传动装置内置。

网友B:
座位下边放放就蛮好啊、、、、

网友C:
最前面的下面那个轮,就是电机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前面的下面那个轮,就是电机轮。

 我这个需要控制速度和力矩的,如果是伺服的话,驱动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握的那部位就可以放电动机,传动装置内置。

 谢谢,想问一下,这个上面的尺寸很小,放什么类型的电机呢?因为如果我想控制转矩跟力矩的话,驱动器没发放啊。。。学生党,无经验,求指教。。。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机

 谢谢,您觉得这个地方放什么电机呢?因为这个东西我看是可以控制力矩跟速度的;伺服吗?那驱动器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