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综合保护装置

楼主(2013-05-16):
正常运行的电机综合保护装置一次高压跳电后,在次正常启动合不上闸,合上闸后停不了电,分闸线圈带电,用仪表测试后 ,发现电机综合保护装置坏了 换一个好的就正常了,为什么会这样?请有关专业人士给予帮助!

网友A:
估计是保护装置内部电子元件,过电压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保护装置内部电子元件,过电压击穿了!

 差不多 正好那天高压停电引起的过电压,谢谢

网友B:
分闸线圈一直带电,说明微机保护的保护一直动作输出了,造成分闸线圈一直带电的,所以判断为微机保护为有问题是对的。具体拆开微机保护--看看哪坏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微机保护都是没有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