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kv铠装电缆能否用于980v潜卤泵地面段?

楼主(2013-05-16):
VV22-3×70+1×35铠装电缆1000米,原用于380v电机,已埋于广州郊区农田敷设,现因电缆太长压降太大,电机启动不正常,计划改980v高压电机利用原电缆,设备空载时电压可能有1050v,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用660V?这样电机可不换,改成星接就行,电缆也不必担心过压。

楼主:
980v 50kw电机铭牌标示本身就已经是星接,接线盒只有三个接线头引出。

网友A:
我是说把原380V电机改成星接,然后把电压升高至660V,这样电机、电缆都用原有的,只需增加变压器,改造成本最低。

楼主:
该项目比较特别,从主变到矿井1900米,中间经历3个配电室,每个配电室横向都分配一些负荷,最近新增设备原本就是在最后一个配电室配套一80kva,380v升980v的变压器,用于驱动50kw、980v电机,升压变压器至上一级配电室900米,升压变压器至井下电机500米,由于变压器前段线路太长压降太大,电机不能启动,于是想到把升压变压器前移至上一级配电室,用原来900米低压电缆通980v电压,再与500米高压电缆驳接。<此处内容被屏蔽>表述有效混乱莫怪<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