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台达DVP-12SA2之PLC做MODBUS RTU从站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6):
紧急:台达DVP-12SA2之PLC做MODBUS RTU从站问题请教
打算用组态王和台达DVP-12SA2的PLC的COM2口做MODBUS RTU通信,也就是说PLC是MODBUS RTU从站,请问PLC如何设置?要求的通信参数如下: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校验方式:偶校验
波特率:9600bps
PLC地址:01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QQ904453760

网友B:
可以,

呵呵,我喜欢 无校验,

ld m1002 mov h87 d1120

        and mov k300 d1129

        and set m1143

        and set m1120

        and mov k1 d11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呵呵,我喜欢 无校验,ld m1002 mov ...

 延迟时间是设置D1129还是D1138呢?

网友C:
plc通讯向导,20s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通讯向导,20s搞定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