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如何实现两轴速度同步

楼主(2013-05-16):
现在要做这样一个A2伺服控制系统,示意图如上所示,需要两轴同步,其中A轴连减速机

通过同步带的方式来连续不停送料,B轴直连滚珠丝杆,丝杆工作台上装配有10个机械夹

爪来抓取A轴方向送过来的工件,在C点安装一个光纤传感器,用来计数,当检测计数A轴

经过10个工件的时候,B轴马达启动去追A轴,当两轴的线速度一样的时候,10个夹爪气缸

夹紧,B轴马达脱离同步,加速跑到图中的D点,10个夹爪松开卸料,高速返回C点等待下

一次同步抓取,A轴速度根据产量进行计算调整,要去B轴马达要自动去匹配A轴调整之后的

速度,请教一下台达运动控制的高手应该如何实现比较好,整机的控制器是三菱Q02H的PLC

,希望得到大侠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使用A2電子凸輪的追剪功能实现,同步带为主轴,编码器反馈给丝杆的从轴,从轴采用PR模式,建立追剪曲线。

网友B(2013-08-19):
弱弱的问一句,A2的CAM是否必须从0开始?比如如果有个跨界的角度,比如340-30度。主轴为编码器,0-360度旋转。这样的CAM可以不?

网友C:
不必。5-85参数可以设定你要在哪里进去。

网友D(2013-09-21):
这问题与我之前做的方案完全相同,我做的是东莞日本电产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