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控制四台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5-16):
各位大哥大<此处内容被屏蔽>帮帮帮忙啊...我是学机械的学生,现在在搞一个plc控制四台步进正反转的,速度没要求,选得是台达DVP40EH00R和ZD-6560-V4C驱动器,不知道可不可行啊...由于对plc不是很熟,求详解,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EH2系列40点的主机是支援4路脉冲输出的,虽然选的是继电器型的,但速度没要求的话,控制4台步进电机没问题。

网友B:
继电器肯定不能作为脉冲输出的控制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做个实验,没有速度及持久使用的要求的话,是能带着电机动起来的,只不过由于继电器动作延时大(10ms左右),且高频率动作易损坏,拿继电器型PLC带步进电机,只能低速运行(脉冲频率不超过100HZ,否则会电机卡顿)

网友C:
PLC<此处内容被屏蔽>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西门子 三菱  松下 台达==) 需要加2890348896

网友D:
PLC选型有问题。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步进驱动支持正反转控制就行。节约成本,用ES2的就行了。

网友E:
电机正反转一是用程序控制,在一个是在变频器里面设置

网友F(2013-07-22):
呵呵,改成DVP-40EH00T3吧!支持4路脉冲,也贵不了多少,性能比ES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