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车载硬盘录像机的十六大标准

楼主(2013-05-16):
一、抗震动

虽然与普通DVR一样采用嵌入式系统,但车载DVR技术比普通DVR更为复杂,需要解决的关键也不同。因此,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车载DVR应用在移动的车辆上,由于车况、路况的不同,震动比较大,对硬盘读写数据有很大影响,对设备的损伤十分大。因此,抗震技术便成为了对车载DVR最基本的要求。目前,主要有对整机减震、硬盘架减震、硬盘减震等措施。

在安防行业中目前车载DVR市场还比较乱,用户的认识程度也不深,因此,经常会发现以普通的DVR冒充车载DVR的现象。因此,具体实际效果需要自己亲自去考察才知道。

二、稳压电源

电压的稳定是车载DVR的另一个重要的技术。由于在行驶过程中,车辆会有点火、刹车、踩油门等动作,这些行为会使车辆的输出电压产生不同幅度的波动,很容易造成车载DVR烧坏。因此,车载DVR必须具有宽电压输入能力来适应这种电压变化。目前,通常采用6~36V的宽电压以满足移动交通工具的需求。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如果车辆发生碰撞突然熄火,车上电源断掉,这个时候车载DVR要有实现电源自动保护的功能,保证硬盘内数据不会被丢失。

三、散热性

由于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受环境、天气影响,温差变化比较大。

这就对车载DVR的散热性能提出了高要求。因此散热性能不好的话,产品的寿命就会降低,同时还会影响监控效果。目前,有的产品是通过风扇散热,有的是通过机身散热的。因此在选购的时候,最好先运行一段时间,然后测量机身温度,并观看图像实际效果。

四、图像清晰度

图像的清晰度直接影响到监控效果,因此在购买产品时,要看产品是采用哪种处理芯片,哪种压缩格式,支持的分辨率有哪些?目前产品支持的一般是CIF到D1的,采用D1录像,CIF传输。要观察实际效果,需要在不同分辨率下录制一段录像,观察录像回放效果,画面是否清晰,是否有延时。

五、接口牢固度

在车上,由于刹车、加速、路途颠簸,震动比较大。如果接口不牢固的话,接线随时可能会脱落,导致图像抖动,视频丢失,电源丢失。因此,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要在仔细观察接口是否牢固。笔者曾在测试过程中见过,有的厂家将后面板上的大部分接口集中起来,以一个多针的接口代替,把所有数据线捆成一束,对接口的牢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六、无线传输

车载DVR除了能够提供本地录像和取证资料外,还需要将获得的视频信息及时发回控制中心,方便控制中心及时了解车上情况和集中管理。因此,无线传输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主要是利用移动的GPRS和联通的CDMA网络,但是由于带宽和成本的问题,还不能做到实时传输,只能在一秒内传输CIF格式下5~7帧画面。因此,用户可在控制中心查看传输回来的图片是否清晰流畅。

七、防水

车辆一般每天都会打扫,特别是公交车上。公交车进站后,工作人员就会用水来来冲洗车厢,稍不留神就会将水洒到设备上,如果防水性能不好的话,水滴就可能进入到机箱内部,当车辆点火启动时,可能烧坏设备,因此,车载DVR防水性能也是不可忽视的。

八、防尘

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车上乘客上上下下,灰尘是少不了的。因此,对产品在防尘方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用户在选购产品时,尽量选择外壳全封闭的,接口密封性好的产品。防止灰尘进入机箱内部,以免影响产品运行的稳定性。

九、小巧化

车载DVR产品都在追求外观小型化设计,这不仅是产品外观精美,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车内狭小的安装环境。由于大型公交车、小型公交车、私家车的车型不一样,车内空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选购产品的时候,需要根据车型来选择不同尺寸的车载DVR。

十、集成度高

车载DVR不只是单一的产品,不能只是接摄像机进行监控录像而已,还应该有丰富的接口,能够在一些大的项目进行集成,这样空间就更大。因此可以查看接口是否丰富,是否提供一些协议,是否方便升级,是否兼容接入平台。

十一、硬盘

一般来说,硬盘空间要够大,不然用不到一个月就没空间了。

同时还要有接口,能够无需拆机,就可以将数据直接拷贝出来。同时,要满足客户的需求,硬盘质量要可靠,不能使用不到一个月就坏掉。

十二、报警设置

车辆一直是监控区的盲点,而车载DVR刚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因此车载DVR除了可以录像外,还应该具备报警功能。当车上有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安装在车辆中报警装置,将报警信号上传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及时了解情况,并集中调度。因此可以考察车载DVR是否有开门录像和报警录像等功能。

十三、温湿度

由于气候和天气变化不定,以及产品在南方和北方应用环境的差异,所以车载DVR要正常运行,必须解决这些工程中实际遇到的温湿度带来的影响。目前有产品增加智能温度计功能,当车内温度低于一定值时,产品便会自动启动加热装置,当车内温度高于一定值时,产品则会自动启动散热设备,使车载设备正常运行。

十四、媒体播放

在过去,车载DVR以录像为主,现在已经是功能多样化。播放娱乐节目,不仅可以满足乘客的娱乐需求,还可以为运营单位带来新的商机。该功能可以接收收音机、电视信号,可以预存DVD、VCD等娱乐节目,并能插播广告。

十五、黑匣子

黑匣子又叫“机动车行驶记录仪”,它是车载DVR的重要功能之一。它可以记录机动车运行全过程的全部数据,可以通过配套的计算机软件,实现对驾驶员的管理和监督。当车辆超速或者有别的违规情况发生,黑匣子会将信息传送到控制中心,起到预警作用。

十六、GPS定位系统

GPS定位系统,对于公交车、警车运和钞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实行统一调配,及时掌握车辆的具体位置。目前大多车载DVR还只是作为单机使用,但是产品预留了GPS等功能模块的接口。通过接口可以安装GPS定位模块,以实现卫星定位和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