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翔升牌子的主板,电脑开机后怎么查主板的型号?

楼主(2013-05-16):
本人菜鸟一枚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网上下个鲁大师检测下就OK

网友B:
1、开机后,在开始菜单里,打开运行命令,在里面输入:“dxdiag”没有引号。系统信息里面会显示当前日期、计算机名、操作系统、语言、制造商、系统型号、bios、内存等等。这里面的系统型号就是主板的型号。

2、用鲁大师和超级兔子会更详细。

3、直接看这款翔升主板的盒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