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6):
求助,西门子MP277触摸屏无法与PC通讯,换601光耦后3,8脚有不到3V电压,请高手指点哪的问题

网友A:
  换601光耦后3,8脚有不到3V电压 是什么意思 ?

  你的屏与 PC 无法通讯,首先检查你的通讯方式对不,通讯连接地址设置对不,通讯线正常不?通讯软件端口占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01光耦后3,8脚有不到3V电压 是什么意思 ...

原来通讯口3,8脚无电压,换601光耦后又2.8V左右电压,通讯设置正确,换其他屏可以通讯上

网友B:
不懂,601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601光耦........

就是通讯口上面的601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懂,601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