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绕线式转子的开路电压?

楼主(2013-05-16):
  测定绕线式转子开路电压的目的,是判断转子绕组的匝数与修理前的匝数是否相同,并检查转子绕组有无匝间短路或连接错误。

  测量时,使转子静止不动,将转子绕组开路,断开起动电阻器,对定子绕组施加额定电压,测量转子绕组接线桩头之间的电压。在三相开路电压中,任一相与三相平均值之差,应不大于2%。三相平均开路电压与铭牌值之差应在±3%以内。如果某相绕组的开路电压低于铭牌值,则可能是该相有匝间短路或连接错误,应查明原因,并予以排除。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很危险,转子绕组开路,定子加额定电压,感应电压很高吧,转子绕组绝缘是否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很危险,转子绕组开路,定子加额定电压,感应电...

   正常情况下,测得的开路电压最多感应几百伏,与铭牌值相差不大。厂家设计时考虑了转子绕组开路时的耐压限度,即便转子短路或错误接线,开路电压也是低于额定值,不会造成转子绕组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