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MODBUS控制启停,频率问题

楼主(2013-05-16):
公司新项目可能要用台达变频器,我看了一下台达的手册,支持MODBUS-RTU通讯,对应的启停、频率地址为2000和2001

是不是只要把启停命令通过03功能写到2000地址,频率命令写到2001地址就可以了。

另外启停命令是多少写到2000,只需要启动,停止

频率命令多少写到2001,0-50HZ

网友A:
2写进2000H启动,1写进2000H停止。5000写进2001H设定频率对应50Hz。你试试吧。

网友B:
尽量不要用通讯控制启动与停止,不然有你哭的时候。

网友C:
尽量不要用通讯控制启动与停止,变频的启停最好用端子控制

网友D(2017-10-26):
尽量不要用通讯控制启动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