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箱里面有PLC需要怎么保护呢

楼主(2013-05-16):
我选了一个台达的PLC,放在一个户外的控制箱内,请问我需要加风扇和电阻丝吗?

网友A:
解决好防雨,防雪,防风沙,防暴晒

电气箱密封好就可以

网友B:
防雨,防雪,防风沙,防暴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好防雨,防雪,防风沙,防暴晒电气箱密封好就可以

网友D:
户外的有专门的户外控制柜,防雨的,IP等级要高,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