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其中,定时器的常闭和常开线圈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5-16):
请问一下,定时器的常开与常闭触点是什么意思啊?三菱FX2N。

-| |---------------------(T0 K50)-

 X0

-|\|-----------------------(Y000)-    //常闭T0

  T0

-| |-------------------------(Y001)-    //常开T0

 T0

如上所示,同是T0线圈,常开和常闭有什么不同吗?

第二行,TO是常闭的?

那么第三行,定时时间到5S后,T0线圈又是什么状态呢?

新手,不理解软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新手,不理解软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

你就把它当普通的继电器触点吧,线圈得电后常开与常闭触点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理解软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你就把它当普通的继...

这样说,就明了了。谢谢。

网友B:
第二行,TO是常闭触点为定时时间到后呈断开状态

第三行,TO是常开触点为定时时间到后呈闭合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行,TO是常闭触点为定时时间到后呈断开状态第三行,...

 嗯,这样解释就不错。

网友D:
第二行,T0没到5秒时,Y0输出.如果到5秒,Y0无输出.

第三行,T0未到5秒时,Y1不输出.如果到5秒,Y0输出.

整支程式的意思是: 从PLC运行开始.YO为输出状态.Y1不输出.

                                  当X0触发并保持触发状态,5秒后,Y0停止输出.Y1输出.

网友E:
第二行,T0没到5秒时,Y0输出.如果到5秒,Y0不再输出.

第三行,T0未到5秒时,Y1不输出.如果到5秒,Y0才开始输出.

上电开始,CPU运行开始,YO为输出状态.Y1不输出.

当X0闭合并保持5秒后,Y0停止输出.Y1输出

网友F:
x0接通时间小于5秒y0得电y1失电,时间大于等于5秒y1得电y0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