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2012运行版死机求助

楼主(2013-05-16):
现在使用intouch2012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2012运行版运行2-3天后就会死机,所有数据都不能读写,而且该工控机其他运行程序也无法运行,运行其他程序是会报应用程序错误,重启电脑及软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2-3天后又是这个报错问题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软件问题,重新安装了一次intouch2012但是还是出现死机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最近一短时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硬盘如何啊?从做个系统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如何啊?从做个系统试试吧

已经解决该问题,是由于软件部分功能没有授权导致的

以后谁有该问题,可以查看一下授权信息,然后再和Log View信息对照一下,查找错误

我这次是ArchestrA IDE授权没有,删掉ArchestrA IDE就正常了

网友B(2013-09-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硬盘...

 我也有相似的问题,怎么删掉ArchestrA IDE

网友C(2013-11-19):
问下大家,是不是找不下2012ArchestrA IDE的授权呢,使用中哪块它是必须的

网友C:
谁有2012ArchestrA IDE的激活呢,求发:liangyi312@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安装目录下有没有IDE

网友D(2014-11-28):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具体怎么查看授权呢

网友E(2015-05-07):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具体怎么查看授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