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无铭牌电动机的极数?

楼主(2013-05-16):
  如果需要鉴定退出运行的无铭牌电动机的极数,可采用剩磁法进行判断,方法如下:

  将一只毫伏表(或毫安表)接到三相定子绕组任一相的引出线上,并在转轴的初始位置作好标记,然后用手慢慢地盘动转子一周。由于电动机铁芯中有剩磁,当转子转动时,定子绕组中就会产生交流电流,于是接在定子绕组中的毫伏表指针就会偏转,如果仪表双向刻度,则指针偏离零位的次数就是电动机的极数;如果仪表单向刻度,则指针偏离零位的次数就是电动机的极对数。

  此外,根据相间绝缘的极相组数,有时也能判断电动机的极数。因为电动机绕组的极相组数等于相数与极数的乘积,而电动机各极相组之间(由于线圈端部绝缘的需要)往往用绝缘隔开。因此,从相间绝缘可数出极相组数,用极相组数除以相数就可得出电动机的极数。

网友A:
三相交流电机主要是由定子和转子组成的。当定子中通入三相交流电时,会产生旋转磁场。磁场总是有两个极(也可以说成对出现的),即N极(北极)和S极(南极),也称为一个对极。当交流电机定子绕组的绕制方式不同时,产生的旋转磁场的磁极数是不同的。磁极数直接影响电机的转速,它们的关系式是:同步转速=60×频率/级对数。若电机的同步转速1500转/分,则根据上式可以算出极对数是2,即是4极电机。同步转速和极对数都是电机的基本参数,在电机的铭牌上都可以查到。因为极对数可以影响到电机的转速,可以利用改变电机的极对数改变电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