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看不懂,求解答

楼主(2013-05-16):
图中的输出线圈100.07是怎样通电和断电的,求大师解答,我是菜鸟

网友A:
单按钮控制,X0.10按一下置位(100.07通电),再按一下复位(100.07断电)。

SET,RESET指令。

网友B:
是使用的欧姆龙的PLC吗

网友C:
  弱弱的问句,这是什么型号的 PLC 的什么软件呀?

  从梯形图来看是当 Q 100.07 没有输出时, I 0.10 有上升沿脉冲启动停止输出,反之则有输出,类式单按键启停功能

网友B:
应该使用的欧姆龙的PLC,因为使用的是OMRON

的编程软件CX-PROGROMMER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助,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这是欧姆龙PLC编程,典型的单按钮启停功能,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E(2021-07-27):
0.10的上升沿启动,100.07接通2S后断开

网友F(2022-07-01):
0.10上升沿,100.07通,开始计时2S,然后断开:

急停通,100.07随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