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使用的滚筒的形式和不同作用的使用方式

楼主(2013-05-16):
皮带输送机滚筒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功能来分主要有传动滚筒和改向滚筒两种。按照驱动方式来分,传动滚筒又分为外驱式和内驱式。外驱式就是将驱动装置置于传动滚筒外面,减速器直接同传动滚筒输入轴相联。内驱式就是将驱动装置全部放在传动滚筒内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电动滚筒,一般适用于短距离及较小功率的单机驱动场所。

    由于皮带输送机的俘接结构容易损坏,因此重载时一般采用福板与轮毂铸造成一体的结构,而滚筒壳与辖板间则采用燥接方式连接。滚筒轴承通常采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以便有较好的抗疲劳性能。而胀套一般较多采用环形胀套。

    传动滚筒主要对皮带输送机的输送带施加牵引力,通常采用的是胶面滚筒,即表面覆盖有橡胶等,这样有利于增大驱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系数,提高滚筒圆周驱动力,防止输送带工作时打滑,滚筒轴与轮毂间通常采用环形胀套联接结构。

    改向滚筒一般用于改变皮带输送机输送带输送方向,不对输送带施加驱动力。通常采用的是光面滚筒,便于降低回转的摩擦阻力,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损耗,滚筒轴与轮毂一般釆用键连接结构。改向滚筒的种类也有多样,包括输送机端部的改向滚筒、拉紧装置的导向滚筒及增加驱动滚筒包角的导向滚筒等。

    磁悬浮皮带输送机的滚筒结构形式同普通输送机的滚筒结构相似,因此传动滚筒和改向滚筒的选取可以参照普通皮带输送机的选用方式。

    磁悬浮皮带输送机属于一种柔性多体系统,需要建立相应的柔性多体系统模型进行其动力学分析,在进行建模分析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的相关知识要点。

    皮带输送机这个复杂的柔性多体系统,因输送带本身的柔性特点导致其模型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但在其建模过程中,所有的部件的实体建模都是以刚性结构进行的建模,因此需要将输送带几何模型离散成很多细小的柔性带块单元,带块与带块间通过施加适当约束,再对柔性带块单元组成的输送带进行动力学分析。对于皮带输送机的输送带而言,其本身是柔性体,其上承载的物料不属于其自身结构质量的组成部分,这样就会导致输送带因物料重力和其运动产生的惯性载荷作用下产生相应的振动,在分析时必须要根据这个动载荷特性来选取适当的模态来分析输送带的变形。

网友A:
 磁悬浮皮带输送机?

求图求真像 !

网友B:
第一次学习相关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