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6):
各位师傅,请问7台S7-200与上位机怎样实现通讯?7台plc之间不通讯。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或设备?

网友B:
S7-200与上位机通讯方式取决于上位机软件的通信硬件与软件能力。

S7-200与第三方HMI/SCADA软件之间的通信,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OPC方式(PC Access V1.0)

2.PROFIBUS-DP

3.Modbus RTU(可以直接连接到CPU通信口上,或者连接到EM241模块上,后者需要Modem拨号功能)

如果监控软件是VB/VC应用程序,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PC上安装西门子的PC Access V1.0软件,安装后在目录中提供了连接VB的例子。

Modbus RTU通信(可以直接连接到CPU通信口上,或者连接到EM241模块上,后者需要Modem拨号功能)

S7-200采用自由口功能,通过确定的通信协议(如Modbus RTU)或其他自定义协议通信

如果VB/VC应用程序能够通过计算机访问PROFIBUS-DP网络,可以使用PROFIBUS-DP方式

网友C:
上位组态软件就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D:
建议走以太网,或者就是485的通信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位组态软件就可以轻松实现。

弄个国产组态软件,使用PPI协议吧

网友F: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或设备?

1,最为精典的以太网, 200 CPU 加外以太网模块

2, SIEMENS 的 PROFIBUS ,PPI 网络都是精典的,PG 加 CP 卡就行

3, 485 的

网友G:
7个从站1个主站呗,怎么都好做啊。。。

上位机支持PPI就最方便,PLC都不用编程。

上位机支持MODBUS的话,有点麻烦,话说MODBUS的通信库不少占地方。

都不支持的话,那就自己搞一个协议来做呗。反正自由口自由的很。。。。呵呵

网友H:
用一个主站,其余从站,主站上连接电脑,设置下,驱动读上来。看你上位机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