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3-05-16):
PLC远程IO柜图纸里有安全继电器,可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也不怎么明白它怎么个安全法。说明上是5常开1常闭,那我一个数字量输入点是不是就需要一个安全继电器,还是几个点共用一个,点是接常开还是常闭,非常不明白!求高手解疑!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主要目标在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要看你的PLC所控制的什么系统,比如像我们煤矿提升机控制系统,就需要安全继电器,并且用了4个,每一个安全继电器回路里面都有好多的接点在回路里面串接着,比如我们的提升机过卷保护、松绳保护、限速保护等,正常是吸和带电的,在出现里面任何一个接点动作时,给PLC发出指令,安全停掉提升机。

安全继电器接点的使用,要看具体要求,一般要把它的接点接入控制回路,并且几个安全继电器可以形成互锁的接法,即几个安全继电器的接点互相串接,这样更可靠。

至于你的数字量输入点可以几个点串接后用一个或者几个安全继电器,但最终这些安全继电器的接点控制的目的都是一个,常开或者常闭要看具体要求,一般用常开的接点多点,在失电的情况下比较安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我有PILZ安全继电器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

谢谢!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完全就是设备故障源!

我个人认为安全继电器纯粹就是不可靠的东西,远远不如做一个运转准备电路为佳,当安全回路任意安全元件发生异常动作立刻断开运转准备,所有负载瞬间失电以策安全,只有复位异常按动运转准备按钮才能再次上电工作

网友D:
安全继电器说白了,就是多个继电器的串并联,

具体的参考它的接线手册,上面有K1/K2的串联开点等等。

根据型号的不同,线圈的个数不同,辅助触点数不同,动作方式也不同。

楼主可以百度一个施耐德或者皮尔兹的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本人新手,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E:
不多解释,直接上图,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完全就是设备故障源!我个人认为安全继电器纯粹...

安全继电器是用来解决继电器触点粘连的问题,保证电路可以断开;

无论你是用什么电路,只要用到普通继电器或接触器就会有粘连的问题,当然你可以用几个继电器组成防止粘连引起安全问题的电路,但那样就和直接使用安全继电器差不多了……

当然安全继电器是由多个继电器和其他零件组成的,无可避免的会产生更多的故障点,所以不要选便宜点。

P.S. 直接将两个继电器NO点串联并不算是安全继电器,还需要满足任一个触点出现粘连后继电器就不能吸合才行。

网友G: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安全继电器完全就是设备...

 顶,,的却,安全继电器多回路保证粘连也能保护设备。 更高级的和安全PLC配合使用

网友I(2015-12-01):
好东西,第一次听说安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