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C++编程问题

楼主(2013-05-16):
请教各位老师,我现在要用C++编出一个界面,说明上的hello例子已经调试通过了,现在在界面上增加Button启动按钮,按下启动按扭运行控制器中事先编好的段程序#BEGIN,在设计界面设计好Button后双击后在Form1.h中添加如下程序

#pragma endregion

Galil::GalilClass^g;

private: System::Void button1_Click(System::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g->command("XQ#BEGIN");

 }

为什么生成错误,显示如下:

error C2660: “ Galil::GalilClass::command”函数不接受 1个参数?

使用command命令是不是在前面要定义什么?还有就是command后面括号里面的东西都代表什么内容?

网友A:
LONG Command(const PSZ pszCommand, PCHAR pchResponse = NULL, ULONG cbResponse = 0);

调用Command之前先要设置控制器

void SetController(USHORT usController) {m_usController = usController;};

打开控制器

LONG Open();

连接控制器成功才能执行Command函数;

g->command("XQ#BEGIN");

#BEGIN,是已经下载到控制器里的DMC程序

前面加XQ命令是执行已下载的DMC程序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是仕么硬件平台?你说的控制器仕是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器是基于网口的、PCI还是.....

 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一下是仕么硬件平台?你说的控制器仕是么样?

 基于DMC2183的Galil控制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只要写入g->command("XQ#BEGIN",“\r",“:”,true);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只要写入g->comman...

和函数定义的参数数目不一致呗 你这是什么 CLR?  C++ FORM?

网友E(2013-11-15):
用c++很难搞出有用的程序。

网友F(2014-05-08):
朋友,可不可以把你编写的C++界面例子让我参考一下,我刚接触Galil。我的邮箱liyuanpro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