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防爆数显表,学习一下

楼主(2013-05-16):
电气设备防爆型式:目前国内仪表最常见的防爆型式有本安型ia和隔爆型d两种。

1、本质安全防爆方法是利用安全栅技术将提供给现场仪表的电能量限制在既不能产生足以引爆的火花,又不能产生足以引爆的仪表表面温升的安全范围内,从而消除引爆源的防爆方法。

2、隔爆型防爆型式是把现场仪表可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部件全部封闭在一个外壳内,其外壳 能够承受通过外壳任何接合面或结构间隙,渗透到外壳内部的可燃性混合物在内部爆炸而不 损坏,并且不会引起外部由一种、多种气体或蒸气形成的爆炸性环境的点燃(参见GB 3836 2标准)。 把可能产生火花、电弧和危险温度的零部件均放入隔爆外壳内,隔爆外壳使设备内部空间与 周围的环境隔开。隔爆外壳存在间隙,因电气设备呼吸作用和气体渗透作用,使内部可能存 在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当其发生爆炸时,外壳可以承受产生的爆炸压力而不损坏,同时外壳 结 构间隙可冷却火焰、降低火焰传播速度或终止加速链,使火焰或危险的火焰生成物不能穿越 隔爆间隙点燃外部爆炸性环境,从而达到隔爆目的。

网友A:
防爆数显表,就是给普通数显表,加个又大又笨带厚玻璃的壳壳

其实这有点无聊吧?

显示么,整球个本安数显表,不就结鸟?

网友B:
数显表防爆有意义吗?有意义的话对于直接接一次传感器的数显表来说还是用本安的好。如果是接变送器数显表就不如弄个带显示的本安变送器,控制室肯定不需要防爆啊。

楼主(2014-11-17):
情况是这样的,有很多现场离控制室比较远,还有的小企业连个像样的控制室都没有,所以防爆数显表是为了这部分用户设计的,另外还有些工艺是需要工作人员随时修改参数的,加个防爆数显表省的跑来跑去了。

楼主:
防爆数显表的确是中小企业用的比较多,大企业都直接进系统DCS了,

网友C:
这种防爆显表对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为了安全性着想,相信很快也会进系统DCS的

网友D:
看来要求还挺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