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多段速控制伺服

楼主(2013-05-16):
怎么用PLC多段速控制伺服和正反转 ,求各位大神!

伺服型号为 HSR75BM-B

网友A:
看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的,先在驱动器参数中设定每一段的速度,然后通过接通外部端子来实现多段速,有个控制方向的端子,接通是反转,不接通是正转

网友B:
正反转可以实现,多段速控制应该和你发脉冲的频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