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送器与PLC 的连接

楼主(2013-05-16):
现有一带变送功能的互感器能输出4-20ma,欧姆龙模拟量输入模块是CJ1W-AD041-V1接线端子有1+,1- ,AG,求教这几个线怎么接法

网友A:
楼主直接接啊;4-20MA的 正接I+ ,负接I-。

网友B:
一般PLC卡件有单独供电端子,直接接正负就可以了。西门子、欧姆龙也不例外。

网友C:
4-20MA的 正接I+ ,负接I-, AG 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