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 台达DVP-B变频器 维纶mT6100i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6):
台达EH系列PLC 台达DVP-B变频器 维纶mT6100i触摸屏通讯时16位2进制数转4位16进制数分高8位和低8位怎么转换的?

网友A:
沒用過 不知道

网友B:
我也没用过哦!!我不怎么接触这个

网友C:
我也没用过   不能随便说

网友D:
这个主要是进制问题和什么品牌无关的,也就是二进制转十六进制把二进制转化为8421 形式这个可以去参考进制转化表  不多说好吗? 高低位的转换是有一个指令的!!每种plc都是有的  你看你的是什么  其他品牌的也可以参考!!台达还没有用过我想都是这个的  思想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是进制问题和什么品牌无关的,也就是二进制转十六...

网友E:
没有用过台达,如果是欧姆龙的话,可以结合XFRB指令。

网友F:
SWAPB
语法
SWAPB(source, result)
描述
将一个16位字的高低字节颠倒,并将结果存放在result变量中。
Source可以是常量或者是变量,单数result必须为变量。

威纶的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