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低压产品常见问题及其解答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5-16):
001,问:ATS电源自动切换系统的控制器BA和UA的主要功能区别是什么?
BA主要用于2路市电的自动切换,UA主要用于1路市电和1台发电机的自动切换,并且UA带自动卸载及重新联结非优先级电路的功能。

网友:
002,问: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坏了,是否可以更换?
当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坏了的时候,熔断器不能更换,此时电容器已经损坏了,只能更换电容器.因为该熔断器不是保护电容器的,而是防止它爆炸的。

网友:
003,问:功率因数控制器用于高于380V电压回路中时,需加隔离变压器,此时相序会发生变化,对COS ф 值是否有影响?
由控制器的接线可以看出:控制器对相序和CT的同名端无特殊要求。
在控制器的编程模式时,相序置于ON状态,控制器对电源无相序要求。

网友:
004,问:应该如何进行功率因数补偿?选型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对某个工程来说,功率因数补偿方案有很多种,主要要依据不同项目的具体要求及详尽计算,一般步骤如下:
1.明确电网电压:
是否有消谐要求:
若有,则需计算电容器工作电压,然后进入第二步;
若没有,直接进入第二步
2.确定补偿容量
3.确定补偿步数
4.选择电容器及控制器
5.选择断路器或熔断器

网友:
005,问:Varlogic 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与R6,R12相比,有哪些不同?
1. 外观设计和外型尺寸的差别:
外观设计: NR6和NR12采用统一的外观设计,这与R6和R12有两种不同的外观设计不同,另外,NR6和NR12将显示屏置于左侧,而将编程键门盖置于右侧并向右侧开启,这种设计更符合操作习惯,更加人性化。
外型尺寸:R6和R12:144X144 ; NR6, NR12:150X150
开孔尺寸:无变化,均为 138X138。因此替换变得轻松容易。
2. NR6和NR12背光式LCD显示屏
3. NR6和NR12报警信息增加至10项,原 R6和R12为8项。
4. NR6和NR12具有风扇启动触点,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可输出信号启动风扇。
5. 测量电压和工作电压合二为一。
6. 增加了一种程序:优化程序,可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步投入,而无需先投入调整步。
7. 默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为5A。
8. C/K值无需计算,查表即可(见用户手册)。
9. 具有高压应用。

网友:
006,问:Varplus M电容器小电流故障与大电流故障两种保护原理是什么?
当因为绝缘老化/高温而产生持续的故障时,这时仅靠电容器的自愈功能已不能切断故障电流,持续的故障使电容器内部聚丙烯薄膜上镀的锌不断汽化同时产生大量气体,产生的气体使电容器内部压力升高,会顶动电容器内部的金属短接板,金属板向上移动使内部回路短接,切断故障电流。当有比较大的故障电流时,电流直接使电容器内部的熔断器熔断,从而起到保护作用,电容器不能再继续使用。

网友:
007,问:无功补偿控制器在切除电容器时,依照什么次序?
依照“先投先切、后投后切”的次序动作。这样可以由小到大逐步切除,也可以均衡各组电容器/接触器的寿命。

网友:
008,问:功率因素控制器(R6,R12,RC12)有无输入电流互感器变比为X/1?
对于功率因素控制器(R6,R12,RC12)其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均为X/5,
对于新型功率因素控制器(NR6,NR12,NRC12)其中NR6,NR12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均为X/5,NRC12输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X/5或X/1。

网友:
009,问:是否可以使用普通接触器替代电容接触器?
不可以。因为电容接通时会有很大的峰值电流,如果使用一般的接触器哪怕是放大使用,仍然会很快使它损坏.

010,问:R6 ,R12 ,RC12控制器 编程模式中,4种可能的程序调整方案n,CA,Cb,S表示什么意思?
n: 适用于各步组合,一般组合: 1.2.4.4.4.4或1.1.2.2.2.2,线性序列从第三步开始,前两步为调整步.
如,电容器组合10kvar, 10kvar, 20kvar, 20kvar, 20kvar, 20kvar,程序设定为 1.1.2.2.2.2.
若补偿容量需10kvar ,投第一步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20kvar,接着投第二步 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30kvar,切第一步 10kvar, 第二步 10kvar不变; 投第三步20kvar.而不是直接投第三步20kvar.
若补偿容量需40kvar,接着投刚切的第一步10kvar;
若补偿容量需50kvar, 切第一步10kvar,第二第三步不变,投第四步20kvar; 余下以此类推.
CA: 步组合: 1.1.1.1.1.1循环序列.
补偿容量随投入步数线性增加,投切顺序为 “先投先切”.如,补偿容量60kvar,已投入6步,现在要将补偿容量调为50kvar,切的是第一步的 10kvar(因为第一步先投的),而不是第六步10kvar(因为第六步后投的).这种投切方式较好,可以平衡各电容器及接触器的工作时间,均衡使用寿命.
Cb: 步组合: 1.2.2.2.2.2,循环序列从第三步开始,第一步为调整步.
工作程序同n, 不同之处在于步组合及第一步为调整步,而 n调 整方案前两步为调整步.投切顺序为“先投先切”.
S: 堆栈程序, 步组合: 1.1.1.1.1.1 线性序列.
用于谐波滤波,很少用.补偿容量随投入步数线性增加,投切顺序为 “先投后切,后投先切”.如,补偿容量60kvar,已投入6步,现在要将补偿容量调为50kvar,切的是第六步的 10kvar(因为第六步后投的),而不是第一部10kvar(因为第一步先投的).

网友:
011,问:电容器初期使用时,会有一些噪音,是否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同时电容器的容量的影响很小。

012,问:NS断路器的电源手动切换系统有哪几种?
有以下4种:拨动开关式断路器联锁、带旋转手柄的断路器联锁、钥匙联锁(断路器需带旋转手柄或电动机构)、底板联锁。

网友:
013,问:当谐波负荷Gh与变压器容量Sn的比值介于25%与60%之间时应如何选择电容器?
此时建议选择安装板P400 DR;如果想单独选电容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电容器的选择需要选比规定值大一些的电容器(因为电抗器会抵消一部分电容器),同时要选470V的,但电容值需按440V时放大一级选。例如25Kvar,需要选2个52428即可。

014,问:Varplus M电容器无功补偿电容器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Varplus M电容器必须组装在垂直支架上(电容器元件必须水平放置)
组合安装板各板间的最小垂直净距为25mm.
选配专用的可调节宽度,深度的支撑安装附件,组合安装板可以装于400-500mm深,600-800mm宽的柜子中。

网友:
015,问:Accusine有源滤波器并联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当谐波电流超过了单台Accusine的额定值时,需选择多台Accusine并联使用以满足需求。此时应注意:在干线和每个并联支路都需加装电流互感器,且电流互感器变比必须相同。

016,问:Varplus M电容器内置永久放电电阻的放电时间是多少?
Varplus M电容器内置放电电阻,安全、灵活、功耗小。放电时间50秒内降至10%Un。

网友:
017,问:有源电力滤波器较无源电力滤波器有何优点?
无源滤波器的设计大多针对特定频率的谐波,只能滤除特定次谐波,存在着与电网发生谐振的可能性;并且对电网阻抗和频率变化十分敏感;体积大、损耗大。有源电力滤波器是一种动态抑制谐波和补偿无功的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对频率和大小都变化的谐波和无功进行补偿,可以弥补无源滤波器的缺点,获得比无源滤波器更好的补偿特性,是一种理想的补偿谐波装置。

018,问:电容器的控制器是否有690V的?
电容器的控制器不能直接接入690V,只能用降压变压器从690V变到合适的控制器可以接受的电压。

网友:
019,问:为什么同一电容器会有不同的Kvar值?
某一确定电容元件的电容值C是固定不变的,不会随其端电压和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容抗Xc大小与电网频率成反比,其无功功率与电网频率成正比;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与其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某一确定电容器的无功功率随其端电压和电网频率的提高而变大。
例如产品号为“52423”的M4电容器,其参数为60Kvar(400V/50Hz)、65Kvar(415V/50Hz)、70Kvar(400V/60Hz)。

020,问:Varlogic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有哪些常见故障,应采取何种措施?
1. 显示容性。
原因:过补偿。
措施:检查线路;第一步设定投入电容器容量过大,并没有太大的负载投入。
2. 显示接线错误。
原因:A.互感器接线错误;B.L-L或L-N接线错误;C.设定接线方式和实际接线方式不同
措施:检测互感器;检查接线;检查设定。

网友:
021,问:选用带失谐电抗器的P400补偿模块时,如何确定调谐频率?
为吸收消除谐波主要是3次谐波的影响,当谐波源全部是单相用电设备时,调谐频率为135Hz;当谐波源主要是三相设备时,为吸收更多的5次谐波,推荐调谐频率为215Hz。

022,问:如何确定低压电容器的补偿方式和运行电压(380/400V)?
当电容器分散在用电设备处,采取就地补偿时,按照380V电压选取电容器;
当电容器集中在配电室,在电压母线上集中补偿时,按照400V选取电容器;
当无功补偿电容器容量Qc>1000Kvar时,建议将电容器补偿装置安装在高压侧。

网友:
023,问:NS80H与其它NS断路器相比,有什么不同?
在COMPACT NS系列中NS80H断路器尺寸最小,分断能力只有一种H型,不能配置SDE,安装方式仅能固定板前接线,不能配电动操作机构和Vigi模块,不能组成ATS电源自动切换系统,脱扣单元不可选,只有MA型短路磁保护,与断路器做成一体。常与热继电器、接触器配合用于电动机的三元件控制保护。

024,问:R12、RC12控制器 编程模式中,每步补偿电容器可按三种方式编程表示什么意思?
三种方式编程为:固定步(1);不用步(0);正常步(AUTO,自动)。
固定步(1):表示固定补偿,不需自动调整,设为1即可。
不用步(0):表示某组电容器不让投入,或电容器故障需检修,这时,若此步设为0,此组电容器将被从回路中摘除出来.
正常步(AUTO,自动): 即是通常4种可能的程序调整方案(n,CA,Cb,S).

网友:
025,问:Varlogic R6/R12控制器的测量输入电压电流有几种接线方式?
控制器根据输入的测量电压电流计算进行控制动作。
L-L方式
电压输入跨接二相(如L2、L3)线电压,电流输入第三相(L1)的相电流。
L-N方式
电压电流输入均接某一相(如L1相)的相电压和相电流。
注:接线方式必须与控制器的编程设定一致。

网友:
026,问:P400安装板可以水平放置吗?
因为LC1只能垂直放置,不能水平放置,所以P400只能垂直放置,不能水平放置。

027,问:功率因数控制器的电压过低和过电压报警的原因及控制器采取的措施有何区别?
电压过低是工作电压低于85%Un,过电压是指电压大于460Vac。在电压过低时控制器采取的措施为:切除电容回路,直至电压恢复,即将全部已投入电容回路从电网中切除。在过电压时控制器采取的措施为:暂时切除补偿,即停止步投切。

网友:
028,问:Varlogic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与MT开关或PM500等设备显示的功率因数为何不同?
因为VarlogicNR6,NR12所显示的是基波情况下的功率因数,而MT或PM500等所显示的是含有谐波分量时功率因数,所以其显示是不同的。

029,问:1Varlogic NR6、NR12功率因数控制器能否用于手动切换?
实际运行时,不能用于手动切换,手动投切5分钟后,控制器转为自动。客户若想在运行时手动投切,只能由客户通过设计控制回路切换接触器实现。参数更新目录PARAMET下,子目录STEP.TST投切测试,可用于试验时手动一步一步的投切;或用于手动切除电容器,如停电时,先切除已投入的电容器,再断电源。

网友:
030,问:对400V/50Hz的失谐电容器,如何选配电抗器?
有四种规格的电抗器可以选配:
产品号“52404”电抗器对应于12.5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5”电抗器对应于25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6”电抗器对应于50kvar的电容器。
产品号“52407”电抗器对应于100kvar的电容器。
对于更大的容量规格,可以由以上产品组合而成。

031,问:同一种电容器的尺寸是否随容量大小变化?
所有M1、M4电容器、单模块或双模块P400组合板,无论容量大小其外形尺寸是相同的。外形尺寸(mm)如下(宽x高x深):
M1:116x218x210 M4:325x218x210 P400:575x245x365
带失谐电抗器的P400 DR:570-710x345x380

网友:
032,问:对电容器回路的保护元件(断路器或熔断器),如何整定过载Ir、短路Im?
电容器回路的额定电流为:In=Qc/(1.732Un)其中Un为供电母线的额定电压。
断路器:
对标准型电容器:Ir=1.36In Im=10In
对加大型电容器:Ir=1.5In Im=10In
对失谐型电容器:Ir=1.12In(2.7次谐波型)、Ir=1.19In(3.8次谐波型)
Ir=1.31In(4.3次谐波型)、Im=10In
熔断器(必须使用gG型):
对标准型电容器:Ir=1.6In
对加大型电容器:Ir=1.6In
对失谐型电容器:Ir=1.5In(失谐型)
注意:对于分2步投切的电容器,共用1组熔断器保护时,Ir=1.4In。

033,问:P400组合板安装在不同尺寸的柜体中,需要配置哪些安装附件?
P45固定横梁。可以将P400补偿模块任意安装在400或500mm深的所有柜体中。P45成对供货(订货号:52795),订货个数=N*+1。
对于深度大于500mm的柜体可以在柜内增设中间垂直立柱。
600mm宽的柜体中安装P400不需要配扩展安装板。
R700或R800扩展安装板,用于将P400补偿模块分别安装在700或800mm宽的柜体中,R700和R800的订货号分别为52794和52796。订货个数=N*。
接线模块(可选),每个接线模块供货时带有4根P45、1个R700、1个R800。订货号为52800,订货个数=每面柜子1个。
2000mm高的柜子通常装5个补偿模块和1个接线模块。每面柜内无功功率最多不超过405Kvar(400V/50Hz)。
注:N*=P400补偿模块的个数。

网友:
034,问:NS的联结安装方式注意事项?
NS80H只有固定板前接线一种方式。
NS100-630插入式后联结与前联结的所选套件型号完全一样,只是后联结要加订长绝缘端子。
ATS电源切换系统的断路器不能用抽出式安装方式,后连接仅只能用长联结方式。
插入式和抽出式套件中不含辅助装置的二次线连接附件,需要单独订货。

035,问:对于50Hz-230V和50Hz-600V电网电压,为什么标准型电容器和
当电网中的谐波污染程度15% < Gh/Sn < 25%时,选用加大型电容器.通常所说的加大型电容器即意味着其额定工作电压至少要比电网电压高10%.varplusM电容器采用自愈技术,即使用自发热式金属的聚丙烯薄膜,增加其厚度可加大对由于谐波引起的高电压的耐受能力.
对230V电网电压,230V不是一个常用的电压等级,实际在设计上,无论是标准型还是加大型,其薄膜厚度可耐受的电网电压都能达到260V.因此,标准型和加大型电容器在此电压等级是一种产品.
对600V电网电压,同样,其可耐受的电网电压都能达660V.
但,对400V电网电压,电容器采用优化设计,标准型可耐受的电网电压最大可达415V, 加大型可耐受的电网电压最大可达440V.两者为不同产品..

网友:
036,问:Varplus M1和M4电容器组合成大容量电容器时,应遵守什么规则?
M1和M1之间可以组合,M4只能和M1组合,M4之间不能组合。
最大组合配置参见下表:

>电网电压(50Hz)    230/240V   400/415V   440/470V   480/525V   550/590V   600/690V

M1+M1前连接   30   60   60   60   60   60

M1+M1后连接   15   30   30   30   30   30

M4+M1(*<SPANlang=ZH-CN>)   60   100   100   100   100   100

037,问:为什么需要无功补偿?
为了减少长距离输送无功电能节约能源,减小电压降以维持供电母线的电压水平,我们需要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cosΦ。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低压无功补偿产品主要有Varplus M电容器、组合安装板、Varlogic控制器和LC1-D.K专用电容接触器等。

网友:
038,问:Varplus M1和M4电容器组合成较大容量电容器时,应遵守什么规则?

M1和M1之间可以组合,M4只能和M1组合,M4之间不能组合。
M1的组装数量最多为4个,即最大组合为:1xM4+4xM1。
230V电容器的最大组装容量为60kvar,其它电压等级电容器的最大组装容量为100kvar
注意:2个M4电容器不能组装在一起。

039,问:电容接触器选型表中未列出无功功率值(Kvar)的电容器如何选配接触器?

表中列出的功率值是指相应接触器能够投切的电容器最大功率值,所有比此功率值小的电容器均可以用该型号接触器来控制投切。例如表中所列400V、30Kvar的电容器选配LC1-DPK接触器,所有小于30Kvar的400V电容器(即使表中未列出)均可以用LC1-DPK投切。

网友:
040,问:什么是电容器组合安装板?它有什么优点?
将Varplus M电容器、LC1-D.K电容接触器、1组3个HRC保护熔断器组合在一块板上安装,构成组合安装板。其优点如下:
根据电容器的容量规格,已正确地选配了通断接触器和保护熔断器,以免选配错误。
使用多块组合板可构成大容量无功补偿装置,可保证安装、接线十分方便,质量可靠。
和R6/R12/RC12控制器配合使用,便于分步投切控制。
当需要大容量400V/50Hz电容器时,可以选用梅兰日兰的P400系列组合安装板,其容量范围:标准型45-810kvar、加大型60-700kvar。

041,问:无功补偿电容器安装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电容器必须组装在垂直支架上(电容器元件必须水平放置)。
组合安装板各板间的最小垂直净距为25mm。
选配专用的可调节宽度、深度的支撑安装附件,组合安装板可以装于400-500mm深、600-800mm宽的柜子中。
补偿电容器和失谐电抗器装于箱柜中时,要考虑通风散热。

网友:
042,问: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发热指标是多少?
设计无功补偿柜的元件布置和通风系统时,需要知道电容器、失谐电抗器、接触器、熔断器和电气接线等各部件的发热参数,我公司产品发热参数如下:
标准型和加大型:2.5W/Kvar;失谐型(含电抗器):8W/Kvar。

043,问:带失谐电抗器的电容器回路,保护断路器的定值如何确定?
热保护 :
当调谐频率为135Hz时,Ir=1.12In;
当调谐频率为215Hz时,Ir=1.31In;
短路保护:Im=10In
以上In=Q/1.732Un。

044,问:Varlogic R6、R12、RC12功率因数控制器有什么功能区别?其外形及开孔尺寸是多少?
R6用于分6步自动投切控制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R12/RC12用于分12步自动投切控制的无功补偿电容器组,其中RC12可以提供更多的报警、测量显示及保护控制功能。
R6/R12/RC12的外形尺寸WxHxD为:144x144x80mm;盘面开孔尺寸为138x138-0,+1mm。

045,问:施耐德是否生产防水母线,母线的防护等级是多少?
施耐德母线的防护等级:室内母线最高到IP65,室外母线最高到IP66。

046,问:NS100 630的电动操作机构没有配置SDE时如何接线?
断路器未装故障报警触点SDE时,将电动操作机构的“B2-B4”端子短接即可,但是断路器故障跳闸后不能闭锁电动机构的合闸,无需复位在远方即可通过电动机构合闸,有可能合闸于故障上。

网友:
047,问:如何确定应该选用标准型、加大型或失谐型电容器?
根据电网中谐波污染程度选择电容器设备:
如果Gh/Sn≤15%,可使用标准型电容器;
如果15%<Gh/Sn≤25%,可使用加大型电容器,这种电容器能承受谐波冲击;
如果25%<Gh/Sn≤60%,可使用失谐型电容器,由电容器和失谐电抗器组成;
如果Gh/Sn>60%,需要安装滤波装置。
其中,Sn:变压器的视在功率;Gh:产生谐波的设备负荷视在功率(调速装置、电子转换器、电力电子设备等)。

048,问:Varplus电容器有哪几种端子罩/进线盒附件?
1套3个端子罩。用于A、B、C 相3根单芯线缆接线,对M1分为前连接后连接2种,对M4则不分前后连接均适用。
1个三相电缆进线盒。用于单根3芯电缆进线,对前后连接均适用。

049,问:电容器分组不是恰好为6组或12组,如何选择R6、R12?

当电容器分组小于或等于6组时,选择R6; 当电容器分组小于等于12并大于6组时,选择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