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螺杆空压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3-05-17):
早上5点多,被急促点电话铃声惊醒,是夜班电工打来点,空压机突然停了,看到屏上显示是故障代码0084,由于手头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办法,起床呗!

来到现场,先检查电动机,没有异常,再看控制柜无异样,无异味,故障复位启动看看,发现星三角转换点时候就全部停了,没有完成星--三角点转换过程,见下图:

楼主:
星三角启动接触器为西门子点,质量还算可靠

楼主:
看图知道,跳闸同时算控制回路点熔断器(RT15--4A)熔断,遂怀疑主回路有短路现象,拆下负载的六根电动机引线,在开,还是一样点故障!

楼主:
连续试过两次后,故障点还是没有露面,!调出电动机保护画面,取消电动机保护功能,再试(电动机主回路未接进),星三角启动过程完成啦,5秒后,一股白烟由机箱里袅袅升起,“啪”的一声,我果断的拍下急停,进气控制电磁阀线圈击穿冒烟,终于找到啦!由于很久没有动手操作,用啦2个多小时,才查到故障点!惭愧!惭愧!!

网友A:
1,进气控制电磁阀线圈??? 怎么会引起电机的星三角无法启动呀??

2,我们用的螺杆的,如进气控制线圈无法坏,只是进气阀门无法打开,电机一直空载呀

楼主:
线圈短路电流过大,导致控制回路电压降低,星三角转换的时候交流接触器吸力不够,跳0084电动机缺相故障信息。

楼主:
由于没有原厂配件,临时找一个差不多点焊接(插头不配)

网友B:
空压机应该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吧?

楼主:
是英格索兰的

网友C:
讨厌英格索兰的,质量一般的

网友D:
控制线路接地,引起电动机保护器报缺相故障?这个电动机保护器是不是保护有问题呢?或者安装位置有问题?

楼主:
英格索兰的我也讨厌,不过是前任买的!没办法啦!

网友E:
改进吧,前任的问题,是我们表现的机会

网友F: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买设备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下个月扩大产能的时候,我将打报告沟20立方的!

网友G:
改进吧,前任的问题,是我们表现的机会  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进吧,前任的问题,是我们表现的机会  支持!    ...

 是我们表现的机会!

网友H:
英格索兰的?英格索兰的?

网友I(2013-07-19):
学习学习,没有什么维护管理经验

楼主:
大家共同进步呀!!

楼主:
最近总是有这些小型机器坏掉,电话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