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7):
联想Z465装上西门子PLC SL-200之后,在本地连接里面找不到端口,只有USB,调制调解器也是不可用,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农民工飘过,弱弱的问: PLC SL-200 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外置一个USB转RS232的转换器,插入USB口,驱动装好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就能查到通讯口了,几十块钱,现在本本上少有串口.

网友C:
用USB口与PLC通讯就可以。USB/PPI电缆。

西门子的是S7-200不是SL-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置一个USB转RS232的转换器,插入USB口,驱动...

 西门子200要转换成485才能直接连接PLC。

网友E:
西门子的没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