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一句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3-05-17):
这是中间的一句步进指令,编译出错,为什么错?

网友A:
SET S32后面貌似不能再跟其他指令。或者楼主换个版本试试: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WPLSoft_V2.33.zip

网友B:
最后一个STL指令中要包含STL的结束语句,不然编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