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缓冲区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现在的问题是数据存入缓冲区只能是一个一个地址的存入,有没有办法将指定首地址的一段连续数据一起存入缓冲区,需要的是像海泰克的记录缓冲区那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A:
整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这边控制器采集三相电压信号,以A相电网电压为例,从A相电压的一个周期中采样108个点,这些点采集完成之后是放在控制器的缓冲区的,当触摸屏发出信号时,这些采样点会存放在触摸屏的缓冲区,触摸屏再从缓冲区读出这些数据进而完成一个周期的A相电压图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整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MCGS软件,一般是通过固定周期或者事件触发的方式将数据做存盘,在通过曲线构件调用存盘的数据去画曲线。

这个存盘的机制是,开始放在缓存中,1分钟刷入磁盘;或者数据达到32K时刷入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是这样理解的:您说的是数据的深度,根据固定的周期不停的刷一个地址,一个点一个点的采集来绘制图形曲线,我想从数据的宽度来画这个图 ,就是108个地址都存放同一时刻的采样点,事件触发时将这108个点同时放在曲线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点装进昆仑通态的缓冲区,因为一个一个点输进缓冲区很麻烦,您方便QQ聊吗,我的QQ262523887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