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直流接触器

楼主(2013-05-17):
我需要一款直流接触器,要能分断直流DC570V的电压,电流40A,线圈电压可不做限制。之前选择一款性能不是太理想,想请大家推荐下,单极的产品也可以!

网友A:
直流接触器大多是220V的,交流接触器大多是380V的,但有些产品可用至660V。你的问题有二个选择,一是用660V的交流接触器代用,电流选100A以上,二是用380V交流接触器代用,电流同样选100A以上,但三对主触点要串联。

网友B:
从楼主的电压等级看应该是三相整流加电容滤波后的电压,电流40A,主要你的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直接应用380V的交流接触器即可(主触头最边沿的2个串联应用,中间触头不用)。如果是感性负载则建议选用660V级接触器同样应用,负载许可可以在负载端加压敏电阻和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