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USB通信

楼主(2013-05-17):
问一下: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有USB设备驱动吗?想用USB通信。用一个GSM模块与触摸屏通信,触摸屏给GSM模块发送报警信号,能实现吗?求大牛指导,谢谢!!!

网友A:
USB通信可能不行吧。你咨询一下触摸屏的技术支持;

网友B:
目前不支持USB通讯

网友C:
你用modbus跟GSM模块通讯就可以啦

楼主:
GSM模块板子上是一个串口,然后通过USB转串口出来的,只能接USB,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