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PLC程序

楼主(2013-05-17):
这个高压电机的控制线路怎么编写成PLC程序啊,那一堆数字把我搞晕了,是不是每一对数字都用一个I来表示啊?

网友A:
当然能用程序来完成,这里面的数字应该是转换开关的接点,在编程的时候,根据要求来完成,这些接点就相当于PLC的数字量输入点,可以用I表示,用的是西门子的PLC吧,有控制图很容易编写程序的。

网友B:
太有财了

这么点东东也有PLC啊!

网友B:
太有财了

这么点东东也有用PLC!

网友C:
加气混凝土设备www.xyzg999.com

烘干机设备www.xyzg888.com

郑州鑫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那一堆数字代表转换开关的触点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