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soft软件在线摸拟

楼主(2013-05-17):
谁知道台达触摸屏软件DOPSOFT触摸屏和台达PLC实现在线模拟????????????

网友A:
编译,离线模拟,连接PLC后,在在线模拟

楼主:
会出现com2 com3创建错误的提示  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点的在线吧,在线要连上PLC啊

网友C(2018-05-27):
引用 楼主:
会出现com2 com3创建错误的提示  是什么原因?

我电脑window7的用低版本的DOPSoft也出现这种情况,用DOPSoft 4.00.04就不会出现了,但是出现闪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