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加密锁驱动程序

楼主(2013-05-17):
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组态王软件为什么最后还要安装加密锁驱动程序?有什么作用啊……没弄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A:
就像是你电脑插入U盘不是也得安装驱动才能用吗,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2014-01-20):
组态王工程<此处内容被屏蔽>(6.5 6.51 6.52 6.53 6.55),需要的就把工程发给我
441639626@qq.com
和利时 MASCV OPC server
组态王正版加密狗
出售组态王6.50/6.53/6.55含加密锁
还可提供MCGS、Intouch、Wincc、IFIX、杰控等等的软硬件及其配套的加密锁、加密软盘、授权U盘等。QQ:441639626方式随时联系咨询。

.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力控6.1 /7.0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
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蓝色复制加密锁
.Genesis32 v7 v8 v9注册码计算,定制功能点数
三菱OPC MELSEC软件,支持全系列三菱PLC通讯
fameview7.6杰控复制加密锁,全功能
TEBIS3.4复制加密锁

Freelance 2013 正版QQ:441639626
ABB DCS系统升级AC800F、FREELANCE2000 V6.1 V6.2 V7.1 V7.2最新版本V9.2 DIGIVIS CBF... ABB DCS系统升级AC800F、FREELANCE2000 V6.1 V6.2 V7.1 V...正版加密狗定制QQ:441639626
ComfortPoint Open Studio编程工具出售
ComfortPoint Open Studio授权注册。(CPO3.5)加密锁配套
GT SoftGOT1000正版授权QQ:441639626
verifire tools 6.9QQ:441639626
verifire tools2代的软件
不同授权不同功能
这个软件有不同授权,决定支持ADT/JCI/HONEYWELL/ NOTIFIER/CHEMETRON/ANSUL/MINIMAX/ODM不同品牌的主机
维控102a触摸屏的上传密码正版
InduSoft Web Studio v7.1的授权
FX3U PLC 完全无损<此处内容被屏蔽>!
世纪星 V9.0正版加密锁QQ:441639626
CenturyStar9.0标准版 无限点 世纪星组态软件v9.0、8.0、7.5、4.0
Acrel-3000组态电能管理系统加密狗提供,正版加密锁
长江斯菲尔自动化电力监控系统Sfere3000 无限点授权狗
ForceControl6.1监控组态授权狗; pSpace6.1实时数据库授权狗; pSafetyLink安全防护网关授权狗; pFieldcomm工业通信网关服务器授权狗;QQ:441639626
ForceControl V7.0 正版
OptiSystem12正版,OptiSystem13加密狗配置
OMRON程序自毁<此处内容被屏蔽>视频提供。索取试用版
三菱Q系列PLC程序被加密无法读取,联系我远程<此处内容被屏蔽>。
FX1n_PLC新加密方法。独家提供。QQ:441639626
欧姆龙直读 CS CP  CJ系列密码
首发CP1H 1L 1E USB超强解禁覆盖版和原创CP1H串口解禁覆盖密码删除版
欧姆龙PLC<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直读CP1L CP1H CP1E CJ1M CJ2M CJ1H CJ1G CS系列 欧姆龙超级加密、超级<此处内容被屏蔽>QQ:441639626
杰通数控钻铣控制系统6.01
新洋B250自动焊线机控制系统1410
铣雕软件5.0机械铣切控制系统(DSP)1.0
正泰中自SunyTech工业控制应用软件
WIRE1200型导线束检测系统
微机全自动量热仪(双控)鹤壁市天弘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亚控组态王6.53/6.55无限点)
组态王kingact1.5
北京三维力控7.0
Mcgs昆仑工控组态6.2(无限点)
上海华文HPCS4000+(20100208)
北京昆仑通态mcgs6.2
HMI/SCADA工业监控组态软件 力控FORCECONTROL V8.1QQ:441639626
WinSKC数控冲压2010QQ:441639626
本类热门下载:
elecworks2011 SP1 正版
elecworks2013 SP13SEE Electrical V7 正版版
FameView正版版 V7.6<此处内容被屏蔽>5
elecworks2012 SP1
see electrical V7
SEE Electrical v6
FameView 组态软件 V7.60.8.6
elecworks2013SP1/2014中文简体版正版
roboguide 8.1授权狗/ roboguide 9.0注册码
Honeywell CARE10.0正版码
Honeywell CARE ddc 9.2正版key

GE FAUNC 系列 1.fix32v7.0/ifix3.0/3.5/4.0/4.5/5.0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蓝色并口,白色,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8 ,5.9 USB复制狗,白色,绿色USB口
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6.1/7.1/7.5/8.0 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

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9.5/10.0/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AS(IAS) 3.0,3.1 usb,并口灰白色,黑色USB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IS 3.0,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wonderware hmi report报表软件3.4复制加密锁

CITECT 系列(11.citec scada和vejio citect 6.0/7.0/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和利时(Hollysys) smartpro facview5.42复制加密锁,点数定制

西门子系列
12.SIMATIC WinCC 组态软件
128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C06-2AV0 RT
256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D06-2AV0 RT
1024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E06-2AV0 RT
8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H06-2AV0 RT
64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F06-2AV0 RT
128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M06-2AV0 RC
256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N06-2AV0 RC
1024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P06-2AV0 Rc
8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S06-2AV0 RC
64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Q06-2AV0 RC
13.SIMATIC STEP7 V5.4 SP4编程软件
14.siemens sapro4.1,西门子暖通空调控制器编程软件加密锁,基于logiCAD平台
ABB系列
13.abb的dcs监控软件digivis8.1/9.1复制加密锁,全功能
14.abb的dcs编程软件CBF8.12/9.1复制加密锁,station无限制
艾默生系列

15.艾默生DeltaV系统7.3/8.4复制加密锁 ,授权定制。

honeywell系列
16.霍尼维尔Plantscape vista r400 5000点,5个站,复制加密锁

国产组态
17.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18.力控6.1 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
19.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蓝色复制加密锁
20.Genesis32 v7 v8 v9注册码计算,定制功能点数
21.三菱OPC MELSEC软件,支持全系列三菱PLC通讯
22.fameview7.0杰控复制加密锁,全功能
23.TEBIS3.4复制加密锁

其他通讯测试类软件
ZXPOS CNT1_V3.00.20.0320 Release

Bluetooth Broadcasting System

CDMA SMS Server 3.0

NETpro CDMA

NTAS.Pro

TEMS_Investigation_8.2

TEMS_Investigation_9.1

Navigator2.9.6.8
Pioneer3.6.2.0 for ChinaTelecom
Pioneer3.6.2.0+For+TD+MOS

GE FAUNC 系列
1.fix32v7.0/ifix3.0/ifix3.5/ifix4.0/ifix4.5/ifix5.0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蓝色并口,白色(正版2009年10月后为白色),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8 ,5.9 USB复制狗,绿色USB口
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Cimplicity 6.1/7.1/Cimplicity 7.5/Cimplicity 8.0 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

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intouch9.5/intouch10.0/intouch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historian)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onderware application server WAS(IAS) 3.0,3.1 usb,并口灰白色,黑色USB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onderware information server3.0 WIS 3.0,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CITECT 系列
11.citec scada和vejio citect 6.0/7vijeo citect7.0/vijeo citect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和利时(Hollysys) smartpro facview5.42复制加密锁,点数定制

西门子系列
12.SIMATIC WinCC 组态软件
128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C06-2AV0 RT
256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D06-2AV0 RT
1024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E06-2AV0 RT
8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H06-2AV0 RT
64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F06-2AV0 RT
128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M06-2AV0 RC
256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N06-2AV0 RC
1024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P06-2AV0 Rc
8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S06-2AV0 RC
64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Q06-2AV0 RC
13.SIMATIC STEP7 V5.4 SP4编程软件
14.siemens sapro4.1,西门子暖通空调控制器编程软件,基于logiCAD平台
ABB系列
13.abb的dcs监控软件digivis8.1/9.1复制加密锁,全功能
14.abb的dcs编程软件CBF8.12/9.1复制加密锁,station无限制
艾默生系列

15.艾默生DeltaV系统,deltav7.3/deltav8.4,授权定制,复制加密锁

honeywell系列
16.霍尼维尔Plantscape 5000点,5个站,复制加密锁

17.Genesis32 v7.0 Genesis32 v8.0 Genesis32 v9.0 ,任意点数定制,授权选项定制。
国产组态
18.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19.力控6.1 力控6.0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支持升级
20.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复制加密锁,支持升级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工程(6.5 6.51 6.52 6.53 6.55),需要的就把工程发给我 网友B@qq.com和利时 MASCV OPC server 组态王正版加密狗出售组态王6.50/6.53/6.55含加密锁还可提供MCGS、Intouch、Wincc、IFIX、杰控等等的软硬件及其配套的加密锁、加密软盘、授权U盘等。QQ:网友B方式随时联系咨询。.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力控6.1 /7.0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蓝色复制加密锁.Genesis32 v7 v8 v9注册码计算,定制功能点数三菱OPC MELSEC软件,支持全系列三菱PLC通讯fameview7.6杰控复制加密锁,全功能TEBIS3.4复制加密锁Freelance 2013 正版QQ:网友BABB DCS系统升级AC800F、FREELANCE2000 V6.1 V6.2 V7.1 V7.2最新版本V9.2 DIGIVIS CBF... ABB DCS系统升级AC800F、FREELANCE2000 V6.1 V6.2 V7.1 V...正版加密狗定制QQ:网友BComfortPoint Open Studio编程工具出售ComfortPoint Open Studio授权注册。(CPO3.5)加密锁配套GT SoftGOT1000正版授权QQ:网友Bverifire tools 6.9QQ:网友Bverifire tools2代的软件不同授权不同功能这个软件有不同授权,决定支持ADT/JCI/HONEYWELL/ NOTIFIER/CHEMETRON/ANSUL/MINIMAX/ODM不同品牌的主机维控102a触摸屏的上传密码正版InduSoft Web Studio v7.1的授权FX3U PLC 完全无损!世纪星 V9.0正版加密锁QQ:网友BCenturyStar9.0标准版 无限点 世纪星组态软件v9.0、8.0、7.5、4.0Acrel-3000组态电能管理系统加密狗提供,正版加密锁长江斯菲尔自动化电力监控系统Sfere3000 无限点授权狗ForceControl6.1监控组态授权狗; pSpace6.1实时数据库授权狗; pSafetyLink安全防护网关授权狗; pFieldcomm工业通信网关服务器授权狗;QQ:网友B ForceControl V7.0 正版OptiSystem12正版,OptiSystem13加密狗配置OMRON程序自毁视频提供。索取试用版三菱Q系列PLC程序被加密无法读取,联系我远程。FX1n_PLC新加密方法。独家提供。QQ:网友B欧姆龙直读 CS CP  CJ系列密码首发CP1H 1L 1E USB超强解禁覆盖版和原创CP1H串口解禁覆盖密码删除版欧姆龙PLC软件直读CP1L CP1H CP1E CJ1M CJ2M CJ1H CJ1G CS系列 欧姆龙超级加密、超级QQ:网友B杰通数控钻铣控制系统6.01新洋B250自动焊线机控制系统1410铣雕软件5.0机械铣切控制系统(DSP)1.0正泰中自SunyTech工业控制应用软件WIRE1200型导线束检测系统微机全自动量热仪(双控)鹤壁市天弘仪器有限公司北京亚控组态王6.53/6.55无限点)组态王kingact1.5 北京三维力控7.0 Mcgs昆仑工控组态6.2(无限点)上海华文HPCS4000+(20100208)北京昆仑通态mcgs6.2 HMI/SCADA工业监控组态软件 力控FORCECONTROL V8.1QQ:网友BWinSKC数控冲压2010QQ:网友B本类热门下载:elecworks2011 SP1 正版elecworks2013 SP13SEE Electrical V7 正版版FameView正版版 V7.65elecworks2012 SP1see electrical V7SEE Electrical v6FameView 组态软件 V7.60.8.6elecworks2013SP1/2014中文简体版正版roboguide 8.1授权狗/ roboguide 9.0注册码Honeywell CARE10.0正版码Honeywell CARE ddc 9.2正版keyGE FAUNC 系列 1.fix32v7.0/ifix3.0/3.5/4.0/4.5/5.0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蓝色并口,白色,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8 ,5.9 USB复制狗,白色,绿色USB口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6.1/7.1/7.5/8.0 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9.5/10.0/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AS(IAS) 3.0,3.1 usb,并口灰白色,黑色USB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IS 3.0,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wonderware hmi report报表软件3.4复制加密锁CITECT 系列(11.citec scada和vejio citect 6.0/7.0/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和利时(Hollysys) smartpro facview5.42复制加密锁,点数定制西门子系列 12.SIMATIC WinCC 组态软件 128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C06-2AV0 RT 256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D06-2AV0 RT 1024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E06-2AV0 RT 8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H06-2AV0 RT 64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F06-2AV0 RT 128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M06-2AV0 RC 256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N06-2AV0 RC 1024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P06-2AV0 Rc8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S06-2AV0 RC 64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Q06-2AV0 RC 13.SIMATIC STEP7 V5.4 SP4编程软件14.siemens sapro4.1,西门子暖通空调控制器编程软件加密锁,基于logiCAD平台ABB系列13.abb的dcs监控软件digivis8.1/9.1复制加密锁,全功能14.abb的dcs编程软件CBF8.12/9.1复制加密锁,station无限制艾默生系列15.艾默生DeltaV系统7.3/8.4复制加密锁 ,授权定制。honeywell系列16.霍尼维尔Plantscape vista r400 5000点,5个站,复制加密锁国产组态 17.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18.力控6.1 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19.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蓝色复制加密锁20.Genesis32 v7 v8 v9注册码计算,定制功能点数21.三菱OPC MELSEC软件,支持全系列三菱PLC通讯22.fameview7.0杰控复制加密锁,全功能23.TEBIS3.4复制加密锁其他通讯测试类软件ZXPOS CNT1_V3.00.20.0320 ReleaseBluetooth Broadcasting SystemCDMA SMS Server 3.0NETpro CDMANTAS.ProTEMS_Investigation_8.2TEMS_Investigation_9.1Navigator2.9.6.8Pioneer3.6.2.0 for ChinaTelecomPioneer3.6.2.0+For+TD+MOS  GE FAUNC 系列 1.fix32v7.0/ifix3.0/ifix3.5/ifix4.0/ifix4.5/ifix5.0无限点网络版硬件复制加密锁,蓝色并口,白色(正版2009年10月后为白色),绿色,紫色usb口。 2.GE的ME 5.8 ,5.9 USB复制狗,绿色USB口3.iClientTS 5/10/25/50(ifix远程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web功能)复制加密锁 4.IHistorian3.0 3.1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 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5.realtime information portal2.5/2.6 , protal 2.6/3.0 GE Proficy 门户软件,复制加密锁,各种功能点数 6.Cimplicity hmi 6.0/Cimplicity 6.1/7.1/Cimplicity 7.5/Cimplicity 8.0 点数定制,加密锁功能定制 ,usb绿色加密锁Wonderware 系列 7.intouch 9.0/intouch9.5/intouch10.0/intouch10.1 wonderware公司组态软件,无限点开发版,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8.InSQL 9.0 (historian)复制加密锁,实时历史数据库软件,active factory9.1/9.2复制加密锁,客户端数据分析软件,定制客户端数 9. 提供wonderware application server WAS(IAS) 3.0,3.1 usb,并口灰白色,黑色USB复制加密锁 10.提供 wonderware information server3.0 WIS 3.0,并口灰白色usb黑色复制加密锁CITECT 系列11.citec scada和vejio citect 6.0/7vijeo citect7.0/vijeo citect7.1 无限点网络版,带WEB功能 并口蓝锁和usb黑色复制加密锁 和利时(Hollysys) smartpro facview5.42复制加密锁,点数定制西门子系列 12.SIMATIC WinCC 组态软件 128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C06-2AV0 RT 256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D06-2AV0 RT 1024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E06-2AV0 RT 8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H06-2AV0 RT 64K 变量,运行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F06-2AV0 RT 128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M06-2AV0 RC 256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N06-2AV0 RC 1024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P06-2AV0 Rc8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S06-2AV0 RC 64K 变量,完全版 V6.2亚洲版 6AV6 381-1BQ06-2AV0 RC 13.SIMATIC STEP7 V5.4 SP4编程软件14.siemens sapro4.1,西门子暖通空调控制器编程软件,基于logiCAD平台ABB系列13.abb的dcs监控软件digivis8.1/9.1复制加密锁,全功能14.abb的dcs编程软件CBF8.12/9.1复制加密锁,station无限制艾默生系列15.艾默生DeltaV系统,deltav7.3/deltav8.4,授权定制,复制加密锁honeywell系列16.霍尼维尔Plantscape 5000点,5个站,复制加密锁17.Genesis32 v7.0 Genesis32 v8.0 Genesis32 v9.0 ,任意点数定制,授权选项定制。国产组态 18.组态王6.53 并口黑色USB加密锁 19.力控6.1 力控6.0紫色加密锁,可定制点数和功能,支持升级20.mcgs6.22 通用版,网路版,复制加密锁,支持升级

KingView6.53硬件USB加密狗,请联系13806435400

网友C(2016-12-01):
太强大了啊  ,别人要吃不上饭喽!

网友D(2017-06-28):
权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