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呀,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7):
高手们看看这个 SET= M 0.0 是什么意思,怎样用呀我要用仿真软件模拟运行。谢谢啦

乒乓球比赛控制系统

网友A:
SET

=   M  0.0   //  就是给M0.0 置位,

请楼主贴上 全部程序?  怎么实现的 乒乓球 比赛控制系统?

网友B:
 将 M 0.0 置 1 输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  0.0   //  就是给M0.0...

哦,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87031_1.shtml 在这里面有好多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 M 0.0 置 1 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