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支持:GPRS通信异常

楼主(2013-05-17):
上位机用FIX里MB1驱动,采用GPRS与远端采集卡MODBUS-RTU通信,开始可以正常采集数据,几分钟后发现通信中断,重启MB1,则可以正常,但一会又通不上,不知什么原因!

问:GPRS通信是否会时断时序的

有人是否遇到!

网友A:
GPRS信号如果较弱或者受到强干扰会导致信号中断,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在程序内部检测,出现刷新不正确(可以同时发生一个校验信号,检验信号规定时间不予刷新即认为信号中断,程序自行再次启动MB1驱动即可)

网友B:
网络应该是没有断开的,上位机的通信网络延时设置长些或者采集时间拉长些,因为通过GPRS网络传输数据的时候,大概会有2S的网络延时。

网友C:
推荐你看一篇文章:

鉴别GPRS DTU稳定性的方法

http://www.giantcontrol.com/news/html/?395.html

网友D:
专业供应中兴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小尤

网友E:
据听说,GPRS网络资源是有限的。会根据实时利用率,不定期的选择没有数据传输的链接自动断开。

网友F:
可以用侦听软件看一下,是通讯链路问题还是设备驱动问题.

网友F:
如果还有问题可联系我QQ51301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