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采到的信号如何编程

楼主(2013-05-17):
大家好  对于差压送器采集到的信号用PLC如何编程实现模拟量的转换(比如4-20mA)

网友A:
以西门200为例

以模拟量输入第一通道为例

4-20mA信号请参考200手册上设置DIP开关后

直接使用AIW0进行运算即可

注意AIW是一个字元件,使用时请使用MOV_W等字型的运算符号

在手册里介绍,4-20mA信号进入模拟量模块后,被模块转换成数字量6400-32000,通过一系列运算工式即可得到你所要的目标量(即6400-32000对应变送器的量程,比如说0-100)

网友B:
不同品牌有不同处理方法,说出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有不同处理方法,说出品牌

 西门子S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