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与触摸屏用485通讯用什么线比较好

楼主(2013-05-17):
各位大侠:请问以上图中两根线中间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可以用什么线来连接比较好?

网友A:
可以买那种定制的电缆,一般厂家提供的;

自己也可以做的:用带屏蔽的电缆做最好;图小看不清,是不是双绞线的意思啊;

网友:
dp通讯电缆。性能好。

网友B:
485通讯只要2芯的屏蔽双绞线,屏蔽层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图小看不清,是不是双绞线的意思啊;建议用带屏蔽的电缆做最好

网友D:
屏蔽线最好,不过用普通线也行。质量不如屏蔽线,485专用线,如果距离远就用专用线,距离近就用普通线就行。

网友E: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F:
直接买DP电缆呗,或者买屏蔽双绞线,话说DP电缆本来就是屏蔽双绞线,如果要共享地线,就把屏蔽层当地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