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要带动20T的钢 应该用多的电机 并带动有80条滚轴

楼主(2013-05-17):
请教个问题  要带动20T的钢   并带动有80条滚轴 应该用多的电机

网友A:
几个问题:

1、传动方式是丝杆、齿条、皮带、直驱?

2、减速比多大?

3、是水平、垂直或斜坡移动?

4、加速度需要多大,速度多大?

由以上参数才好估算。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楼主这样的提问等于无解啊!

网友C:
没有速度,只要驱动的话,1.5KW电机也可以做蜗牛爬行,37KW我们也用过(正反转,运动切换3分钟2次)

楼主:
1、传动方式是直驱

2、不清楚

3、是水平

4、加速度不清楚

要求   转一圈大约2秒,最快时1秒一圈   要求能减速和加 速

真不会计算啊

楼主:
补充  80条滚轴 滚轴  是立体布局 好象个立方体一样     全是在中间  并且是靠钢板摩擦带动  感觉是钢板当生产车间中的拉线中的皮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