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以太网通讯老是断开

楼主(2013-05-17):
1769-L32E与RSview通过以太网通讯,直连距离100M以内,最近老是出现,断开连接的现象,刚从RSview中显示出来,又掉线了,重启了好几次都不行。请问是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还望各位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还望各位指点啊

不能乱顶啊

网友B:
网络不稳啊

网友C:
1、Ping是否丢包严重?

2、是否有抓包软件,看是否有些非正常的包在网络中?

3、网络指令调用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更换网线!!!!!!!!!!

网友E:
重新安装组态软件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ing是否丢包严重?2、是否有抓包软件,看是否有...

无网络调用指令,直读的

网友F(2013-07-09):
屏蔽是否到位、有无干扰

网友G(2013-09-07):
L32E的应该不是网络中断吧!L32E的内存很小,有可能是你的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内存到了红区,导致PLC死掉了!

网友H:
晕,原来注册的用户没了。

我遇到过PLC和上位机连接不稳定、断线的情况,说下看是否有帮助,我是降低波特率就是100M降到10M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I:
ping 一下,看有没有掉包现象

网友J(2016-10-12):
水晶头问题吧,仅供参考。

网友K:
ip地址方面有冲突吗,这也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