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急

楼主(2013-05-17):
我是水泥厂电器维护的,现在接触ABBAC800FLC,想学习谁有编程手册。能给我一份不?谢谢

网友A:
没接触过,帮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帮顶下!

网友C:
 没接触过,但对于工控同学一定要帮顶下!    先找度娘问问

网友D:
800的资料因为硬盘坏了不能用了,你参考500系列即可,编程基本一致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2829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的资料因为硬盘坏了不能用了,你参考500系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