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wincc画面里的标尺和现实中的长度统一匹配?

楼主(2013-05-17):
请问,我想显示一辆小车的距离在画面上显示,假设这里小车运行的距离是0~200m,到了200m会自动回到0。小车距离链接的变量是MW30。

我在画面上画出一条线,起点坐标假设是[200,220]到[500,220],请问如何实现程序开始时小车是在线条起点处,后来慢慢移动到了线条终点处,再自动回到起点?

我试过建立变量。链接小车的X坐标-直接链接的MW30,可是仿真的结果是从坐标0开始到300结束。请问如何才能实现程序数据和画面标尺统一?intouch关于此功能交易实现。谢谢!

网友A:
你这是要用WINCC做动画了吧

方法1:使用多幅画面然后通过脚本并且设定时间进行交替显示。
缺陷:由于周期最短时间为250MS,因此画面延时现象比较严重。

方法2:使用多幅画面通过状态画面显示,用户修改状态值来达到动画效果。
缺陷:如果值计算不佳的话可以导致画面过快或者过慢,调整比较麻烦。

方法3:通过第三方动画制作软件进行制作,然后通过控件在Wincc中播放。
缺陷:同一计算机内需要安装多种软件。

更多精彩回复请参考本站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200711/19559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用WINCC做动画了吧方法1:使用多幅画面然后...

你好,我指的不是图片交替出现,这样是假动画。类似于flash一样。

能做到某个图形对象的比如X坐标可以直接和某个变量有表达式关系吗?比如X坐标用C代码等方式表达成 (loc+50)/30这样的式子,loc是wincc里的变量,这样就可以直接变化。

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B:
动画非得是连续的?中间找几个点做,比如分5段 MW30数字到一个值亮一个位置行不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程序好像稍微复杂一点,我以前试过三菱的和西门子HMI连可以,200的和西门子HMI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