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化绕线方案

楼主(2013-05-17):
各位大神,求教把电缆自动绕城椭圆形,然后放进该椭圆形的线槽内,用什么自动化解决方案~~

网友A:
做个椭圆模具,绕线机。还可以自动计算圈数。

网友B:
一般来说你这个要求,可以参考电动机绕组用的绕线机来制作;不过电缆一般不弄成椭圆的,是弄成圆的,莫非楼主本来就是绕线圈的?那一般都是弄成椭圆的。

楼主:
谢谢二位指点!是要弄成椭圆形的,只是一圈就行,然后压进到椭圆的线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