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压供电系统中怎样接用断路器?

楼主(2013-05-17):
 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一般按以下三种方式接用断路器:

(1)单独接用断路器。这种接线方式适用于从变压器二次侧引出的低压供电干线。在电源侧先接刀开关,再接断路器,最后接用电负荷。在断路器前面装设刀开关,可以保证检修断路器时的安全,使检修时线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2)断路器与接触器配合。在电源侧先接断路器,后接接触器,再接热继电器,最后接用电负荷。这样,用断路器作短路保护装置,用接触器(或电磁起动器)作电路控制电器,用热继电器作过负荷保护装置。这种接线方式适用于操作频繁的电路。

(3)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在电源侧先装熔断器(或熔断器式刀开关),再接断路器,最后接用电负荷。这样,用熔断器作短路保护装置,用断路器作电路控制电器和过负荷保护装置。这种接线方式适用于带热脱扣器的断路器。

网友A:
第3种方式只有在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够时才采用,否则就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