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十七期——谈谈自己在工控行业工作中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楼主(2013-05-17):
谈谈自己在工控行业工作中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期一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和即将更换工作的工控朋友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对所提问题给出完整的,尽可能详细的、合理的回答,希望工控界的朋友把你们个人的经验、经历分享出来,希望能给即将找工作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评分标准:原创、简洁、实用、可行。

本擂台半月结帖一次。(本帖5月底结帖)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鼓励奖:50积分。

网友A:
那是2012年10月份的一天,车间3个人接到维修电话说常减压碱液罐液位计不准,那三个人带上工具就去了现场,在处理中发现下放空不通,于是其中一个人就试着去疏通,不大一会突然一股碱液喷在了那个人的脸上,由于防护意识差,加上是浓碱液,脸上烧的不清,恰好周围没有水冲洗,后来我才知道情况后,立即喊车拉到了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眼睛没事,但是脸上已经烧坏了,经过半月多的治疗,康复出院。

从这件事中不难发现,个人安全防护意识尤其重要,无论在什么时候,安全第一、警钟长鸣。这次给我从安全认识上得到了很大的警示,一是要做好人员的安全教育、二是要配备好防护用具及周围的防护器具,稍微有一点疏漏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那次我明白了安全的真正含义。炼油、化工行业不论是那个行业还是安全第一的好呀。

网友B:
今年1月份,发现我们厂机器人总是在某个位置汽缸不动作,维修人员一直以为电磁阀或者电源问题,更换电磁阀总是暂时解决问题,严重影响生产,经检查电源和提高信号时间,替换电磁阀发现不是电磁阀问题,怀疑电缆问题,经检查有个信号时有时无,这个汽缸是在旋转轴上,需要360度旋转,曾经在2012年有根线断过,经焊接后运行至今,出问题的就是这个焊接的线,原因是时间长焊接点不断旋转拉,导致虚接,最后更换备用线恢复正常,总结:在运动或者旋转中的东东,线缆最好不要有焊接,保不准啥时候出问题,尤其是我单位属于危险行业,如果因为这个问题会导致爆炸及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想起来后怕,小问题引发大麻烦,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C:
2012年4月份,一个新的机组发到长春之后,服务人员反馈说,机器启动不起来,本来这个机器是我亲自出厂调试后发货,服务人员的反馈令我感到很奇怪,根据他们说的情况,一个空气开关总是跳闸,跳闸搞定之后,电机运转不起来,机器很低速的在运转。为了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坐飞机迅速飞过去了,一路上心里也感到不安,害怕是奇怪的问题,最后自己去了也解决不了。

最后到了现场之后,发现空气开关是施耐德,需要把延时跳闸的Isd调节到一定值,让空气开关瞬时脱扣电流搞得大一些,最起码要大于电机的启动瞬间的峰值,调节完施耐德的断路器之后,空开跳闸现象解决啦!接下来电机转不上去,唯一一个和转速有关的参数是软启动的限定电路,ABB软启动器限流倍数调节的太低,只好把限流倍数调节到默认值试试看,结果机器正常运转,路上的担心不再存在,问题还是很简单的那种,很轻松就解决啦!

大家需要熟悉施耐德的空气开关三个参数In、Ir、Isd。In是过负荷脱扣器的额定电流,Ir是长延时过负荷脱扣器整定电流,Isd是短延时过负荷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网友D:
现在的人力要求很高呀:

刚毕业时:---没经验,来的话,工资低。

几年后:---有经验了:学历低,来的话,工资低

又换了几次工作,拿了几个证:---你这人经常跳槽,来的话,工资低

......

网友E:
时间:2006年

地点:河南登封某地煤矿地面6kv变电室

        洛阳的一家开关厂生产的固定式开关柜(非手车式),我们单位(西安)的综保。矿上催得紧,开关厂就催我们一起去现场调试(其实我们综保无非就是教会维护人员使用,配合电力部门进行继电测试)。

        急忙赶到现场,明显看出开关柜当时发货的匆忙(许多出厂时就能做好的工作都需要现场完成),柜子厂家来了一辆车一共四个人,一名现场负责人(基本不干活,也不会干)、一名技术指导(是个老头,不干活,但是能指导安装调试)、一名干活的(姑且称为A君,技术比较全面)、司机专职开车(技术活帮不上)。

        我与他们住在附近县城的不同宾馆,每天早出晚归乘他们的车。三天调试期间基本也帮不了他们的忙(我对开关柜也不熟)。

        第三天上午干完活,下午可以通电调试。中午矿上电气运行负责人及员工都赶了过来,大家一起驱车去县城吃的饭。开关厂干活的A君显得很兴奋,眼看忙完了,今晚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下午开关柜供电,我们的综保点亮,矿上员工对认识学习综保热情很高,我忙于给他们讲解。期间发现PT柜上的综保有一相电压显示为0,柜子上的电压表也显示为0。A君匆忙开母联柜看情况,结果柜子就是打不开,他就用螺刀破坏性强制开门,现场10几个人都没有认识到危险性,A君就开始修理柜门锁,修的过程中触碰到了母联柜中的母排。

      “滋——”一声响,一股蛋白质的焦糊味。所有人吓傻了,我就在A君旁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矿上一名老员工反应快,马上按下了进线柜分闸按钮。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我都差点给带上(当时离的很近)。

       10多人,其中总有一两个专业的吧(毕竟都是从事与电有关的工作)!愣是没有人意识到A君当时行为的危险性,能给他以提醒。

      从那以后:我对高压就有了恐惧症。

      生命的代价,永远记忆。

     提醒工控同行,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事,安全意识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

网友F:
2011年在内蒙调试,外单位的一个小伙子调试高压柜,我在另一个房间调试PLC,只听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人声的喊叫,那个小伙子的胳膊被炸的血肉模糊,送到医院,后来听说小伙子的胳膊废了。

人身安全第一呀

网友G:
感觉大家是在讲 恐怖小说一样的。。。。。。。。。。。。。

我也顺便说一个吧, 我们再一个很大的齿轮生产车间干活, 快到中午饭点的时候,发现离我们不远 (20米)的地方 ,一个喷涂小车间 往外冒火光,听说是里面的乙炔漏了,当时吓到很多人都腿发软,都以为要爆炸了,场内的消防人员赶紧拉了 消防水管往上喷,当时里面还没关闸,都是带点的,消防员说顾不了那么多了。

后来所幸的是 准予把火扑灭了,后来消费员进去一看,发现 是搞气焊的人走了,然后没关氧气瓶和 乙炔瓶,而且是嘴对嘴 的放着(违规放置), 有加上管子老化,漏气导致着火了了。。。。

结论:  安全生产,一定要按安全规范来,疏忽细节,往往会酿成大祸。。。。。。。。

网友H:
大家都说危险的、严重的事情,偶就不在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了,虽然偶刚刚半月前经历过一次生死,但有时候生死是阎王说了算的,倒霉的时候上来喝口水都能呛死人。

对于刚刚工作的人来说,激情是有的,但在碰到问题时常常出现脑袋茫然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常常导致出现错误和在危险面前不知所错,因此心理素质很重要,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冷静的分析问题,脑袋一定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

虽然偶上班10多年了,可是这个周3主任的一次现场考核还是乱了阵脚,虽然自己对于控制柜的电源分配和布局都能够清晰的分析出来,可是在考试的时候主人突然面对偶问:操作站的电源在那里、工程师站的电源在那里、服务器的在那里、UPS跳闸怎么操作时,脑袋一片空白,忽然不知道处理了,也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操作了。这个时候想象自己怎么这么蠢。由此也想到了偶刚刚进厂所干过的蠢事大都是脑袋茫然乱了阵脚的结果。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段长领着偶到现场处理仪表故障,目的是让偶能够早日独立操作,当时一个差压式流量表坏了,取压孔板在罐廊上方的管线上,离地面有3米多,段长要爬上去关闭取压阀门,偶这个新人怎能让师傅爬这个尘土多的一寸厚的地方,自高奋勇的爬上去关阀门。

爬到上面取压阀一个手轮朝下,一个面向侧面,偶管阀门可是管不动,段长在下面吆喝,方向错了,反方向关,可是偶倒过来还是关不动,最后咬紧牙关总算关上手轮在下面的一个,可是侧面的又关反了。处理完故障后开阀门有时不知道阀门开关方向了,在上面琢磨折腾一半天,段长在下面都不耐烦了,偶也是好没有面子,一个堂堂的科班生连阀门开关都整错。

后来随着工作持续,在拆卸螺栓过程中也是常常把禁锢和拆卸方向搞错,有时候面对着螺栓一片茫然,到底那个方向是拆卸哪个方向是禁锢,为了这个偶纠结了好长时间,很多时候越考虑方向越整错,后来干脆不琢磨了,上手就拆卸、紧固可是大多数都是对的,到是琢磨了就错了。

这个事情让偶印象非常深,也常常在班下琢磨,拧螺丝、关阀门多简单的事情怎么自己就搞不懂方向呢,最后得出结论心理素质不行,一干活脑袋就短路空白。因此偶感觉对于新上班的朋友,短时间要求取得多么惊喜的成绩不现实,但是一定要学会在问题面前冷静、遇事不慌、勤于总结。

网友I:
前年,小日本的设备,上面加的保护,开门就不动作,但是为了维修方便,电工把保护去掉了,一哥们进去维修,结果没注意到机械手,机械手过来了,一下子打在他脑袋上,当场脑浆就出来了,先是送到当地医院去,后来转院到济南,把他老婆办到公司来,24小时照顾他属于加班,3倍工资,医疗费用已经花了几百万了,还是植物人。

哎,安全第一啊!

网友J:
前年,第一次和别人一起去捞外块,帮一家纺织厂改粗纺机,机器比较旧,是70,80年代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因为,变频器不行了,然后系统又不方便,老板参照傍边一台改过的修改。一大早很朋友一起过去,先是将人家的拆下来,然后将新的PLC和人机换上去,下午4点就硬件完工,把程式烧进去,设备怎么都不能正常动作,在线模拟,发现很多点没有正常信号。把他们电路图要过来。一个一个查,硬件没错,又把他们懂设备的叫过来,他告诉我们,这个设备太久了,很多感应器都取消没起作用了,当时那个晕啊!!粗纺机第一次接触,那么多感应器,被迫按电路图找那师傅一个一个给我们讲作用和位置。。。。然后去检查。当时头混脑胀的,两个人光着膀子搞到凌晨1点,一点头绪都没有(那家厂长人实在,大热天。一会拿一箱雪糕过来)!总想着按原来的程式,一个一个条件去修!后面,开车的师傅说,先回去;等过两天再来。回来静下来,仔细想了他给我讲的动作流程,然后仔细看了程式及电路。原来,我们把自动/手动/急停信号弄错了。。。。。后面,一个下班晚上,去把它弄好了。所以,有时沉下心去想,远比在现场胡乱摸索要有效果多了!

网友K:
我记得是2009年的6月份,我们车间进行电气改造,在我们安装高压系统时候,要做高压电缆头,由于空间比较狭小,高压电器柜之间还有没停电的(其它单位还要生产,不让停电),在做好电缆头准备压接时,把相邻的高压柜铁皮挡板碰掉,掉入相邻柜内,差一点碰到相邻高压柜的下隔离刀闸,相邻高压柜可没有停电那!6KV如果真碰到,大家想想后果可知!!

事后想想,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在这把我的一次冒险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吸取我的这次教训,虽然没有酿成事故,我想还是必要反省自己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可能发生的危险源尽量排除掉,就是不能排除也要拿出预防的措施来,坚持做到危险预知,预防为主,安全确认到位,才能保证我们是安全!!!!

网友L:
        作为一名电工,在不停电设备上工作可谓家常便饭,因而有过多次不慎触碰带电部位而被电打的瞬间。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那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针对一家搭接我公司非生产用电的私人厂子电表计量与实际用电不符的状况,我们前往380V配电室对电表进行了检查,发现表计运转有卡涩现象,致使部分电量流失。我们校了一块新表,几天后,领导带领我和同事前去就地安装。在对电表及回路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电表A、B、C三相电压竟然取自生活变低压侧空气开关电源端,显然不符合用电设备电压应接于开关电器负载端的安全要求。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表计A、B、C三相电流,高达300A。我和同事将情况告知领导,要他申请运行部门将开关停电后安装表计。领导说那家厂子生产势头正旺,为了不影响对方生产,要我们带电安装新表。我们虽然满腹怨言,但深知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由于电度表离地面只有半米高,需要弯着腰勾着头蹲在地上接线。本来是我这搞仪表的唱主角,同事是一男的,出于对女同志的照顾,自告奋勇充当这体力活,我则在旁边负责监护。我不时提醒他注意手拿导线不要碰到外壳或电流端子,同事也小心翼翼地作业。但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嘭”,随着一声巨响,一股浓烟升腾而起,弥漫四周的空间。我本能的低下头往后一退,稍后抬头一看,只见同事的脸像涂了一层黑油似的,只能看清一双流泪的眼睛。由于我在其侧面,没有正对电弧弧光,所以毫发未损。我急忙把在配电室门口的领导叫来,简要说明出事经过。这时,同事自述脸部有烧灼感,眼睛有胀痛感,我们决定将他送往医院检查伤势,领导马上打电话叫来另一同事用私家车悄悄把他接走。人摊上这等事,既遭罪又很无奈。遭受皮肉之苦还不敢声张,弄不好惊动公司安监部门,说你没做好安全措施,以严厉考核论处,你不倒了八辈子霉。幸运的是同事经检查仅为脸部轻度灼伤,治疗休养了一星期就痊愈了。

        事后分析,是由于电表电压与电流端子相隔很近,当事人在拧紧压接电压导线的螺丝时,工具触碰电流端引起短路拉弧,其后果是人受伤表烧毁。好在三相电压端子相距较远,没有发生相间短路,不然巨大的电弧吞噬人的皮肤,那就不是灼伤了;也庆幸当事人两只手没同时触碰带电部位,脚上穿了绝缘鞋,没有发生人身触电,否则后果更可怕。

        这次经历给我于启示:接受某一有潜在危险的工作任务,出工前要对工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危险点分析,当不具备带电作业条件时,一定要停电工作。涉及人命关天的事,要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不可有“唯上”心理或麻痹侥幸心理。只有时刻绷紧了安全这根弦,事故就会远离我们。

楼主:
鉴于本期擂台参与人数较少,故延期半个月。

网友M:
时间:2010年

地点:浙江某化工厂内

客户 有4台全自动程控机器,由于他们拖欠货款,供货单位一怒之下便派了个技术员,到现场将4台机子的核心PLC给拆除了,(此招忒狠了点)。毫无疑问,机器全部停机。

等领导发现后,技术员早已远走高飞 !4台机子本来24小时工作的,现在停机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这样的情况,领导定不能再与供货商服软,于是找到我们,问能否改造 !其实就是加上PLC.

到现场一看,机器配置eviwe人机,变频器,若干光电信号,心想应该简单的,于是自告奋勇 地跟老板请示了下,与客户签订了合同。

立马根据原来的配置点数去采购了4台PLC,过了两天就来到工地,开始改造的过程。

问题接踵而来:

1.没有设备的相关电气图纸,甚至连说明书也没有。

2.光电开关输入为NPN型,而操作按钮等输入确为PNP型,此等设计是想考验维修者的智商?

3.最大的问题是,变频器参数给加了锁,无法查看,无法更改,竟然还无法初始化!

  我差点当场晕倒

虽然我做过这行业,但是这等活还是让我头疼!

哎,先接上线再说,确定所有的输入输出无误后,开始理清思路,建立变量表,在此还要多谢现场的工人,给我详细的讲解了设备的流程,但是具体的限位开关,机器的原理等还要自己琢磨啊,慢慢地想通大致的过程,一大半的变量表已经生成了。

一天的工作结束,拍了设备的照片,跟对方领导汇报了状况后,便先启程回家,回家后看着设备图,继续研究!到了晚上约12点,终于又有了进步,开始有了信心。编写了大概的程序,为第二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再次来到工地,工人都等着了,对方老总也在,还有我的老总,大家全看着我,能否将机器运转起来,下载程序,开始运行后,出现了点问题,毕竟是初次,总有欠妥的地方。没有想到 ,对方的老总脾气非常地火爆!

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把我骂一通:“你到底会不会搞?能不能搞?”

我当场急的手发抖,还好我们老总出来解围,“给他点时间,总有个过程的”。

就这样一直搞到了晚上20点,虽然可以运转,确总是出点小问题,我还没有吃中午饭,我们老总也没有吃,就 拿了个凳子陪着我,对方老总又来了,"我看你是搞不好了,别搞了,别搞了,赶紧滚吧!当初就不应该来,你来干嘛?“

无语中,愤慨中,我打算站起来一走了之,我们老总竟按着我肩膀,意思是叫我忍耐下,我只有打掉牙往肚里咽。对方老总走了,不知道是对我没有信心了,还是去找人轰我们了。

后来整个工地只剩我们两个人,寂静无声,不!只剩下我敲打键盘的声音!我还在努力着!!!

一直搞到23点40,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时间,因为是设备调试成功的时刻!也是我在公司树立了声望的那一刻!从工地出来的时候,如释重负。

之后,老总奖励了我2000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二个月的工资啊。

随后,被提拔到了公司的技术研发部...

一步一步的走来,这次的技术和心理的攻关,让我明白了许多,做工控的人,一定要有敢于吃苦,拼搏肯干的精神,既然入了这一行,就要做好这一行。

一句话概括: 工控人就是工作控制人生

网友N:
前些年,一个板材加工厂里,有一台转角运输机动作位置不合适,然后一个机修工去处理,机器的四周加了围栏,维修时按正常程序,先关机、断电、挂牌,然后进入机器维修,但维修人员调整后,实验时总是不合适,然后为了调整和实验方便就钻进去调整,在测试时不小心将脚踩到了机器的基座上,刚好转动的曲棍转动过来将大拇指压上了,只听到一身惨叫,地上流了很多血,然后赶紧送到当地医院去,后来转院到西安,后来说是大拇指粉碎性骨折,被截指。

可见,坚决不能图方便,而违规操作啊。

网友O:
说起这个,记得那时刚刚参加工作1年左右的时间吧;

那时出差到湖南吧,调试一台开度荷重仪表;

问题:就是进行数据标定时候,标定不进去,咨询单位的技术,只能进行排查和分析;就这样天天去工地进行试验,进行测试,搞了有3天左右,还是没处理好;

解决:最后发现是传感器安装位置反了,卡槽在上面,很无语;

分析:因为受力面不一样了,就显示数据不一样;因为内部贴片位置不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作为一名电工,在不停电设备上工作可谓家...

赞一个!我做事的原则就这样。能想到的危险,坚决不做。一定要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否则不值

网友Q(2013-06-17):
    某年的51节,本来休假的我,晚上突然接到深圳某公司的电话,寻求帮忙。原来是那公司在广州某厂接了一个ABB SAMISTAR变频器的维修的活,而这变频器是我们使用过的,并且刚刚改造升级了,已经淘汰下来了,然后我们手上有该变频器的资料及可以拆机的备件,因此晚上12点叫同事借了个私家车,送我上南宁,然后搭第二天早上的7点去深圳的航班,8点到深圳,然后立马车送到广州某工厂,工厂进去干活--居然要收身份证去<此处内容被屏蔽>进厂手续的。去了看那变频器居然都无法上电,根据以前检查都经验,逐个板子排除,更换带去都备件,变频器终于有显示了,然后和那公司的人一起根据我所带的说明书中打印出的参数设置说明--逐条逐步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发现参数和我使用过的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开环控制的,它的是闭环控制的,折腾这个参数也折腾了好久,然后还发现连接的扁平电缆有接触不好的,深圳就是方便--立即重新买了接头和电缆制作了一个。不过深圳那公司的实力还是蛮强的,参数设定完毕,还用EPROM读写器把参数备份下来了。一个ABB公司都不愿意提供维修服务都,被我们几个人给折腾完工,很有点成就感。打个飞的,打个黑工,一个51节就那么过去了,记忆深刻。

网友R:
由头看到尾,发现大家的难忘要不就是危险操作要不就是找外快改别人的设备。其实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没有电工证的我从不去现场拿工具动手(所谓专业就是你干好你的我干好我的)。不会在没有授权的条件下去改别人设计好的东西(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工程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说教的意思,只是有感而发。

楼主:
结贴如下:

二等奖:10MP

秦君_1                                  qjj740210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jiaoanpeng

世猫                                      世猫

--领域                              guai

三等奖:5MP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王者之师--丰李                    strongingli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liujian5118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gdh

鼓励奖:50积分

王者之师----四月飞儿    zhengcl2006

miy_gongkong                          miy_gongkong

sfyuan                                        sfyuan

安徽爱学习                               爱学习爱讨论

牛山老牛                                   KINGKEY

银光人生—华                           zxh_3000

网友S(2013-08-16):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人力要求很高呀:刚毕业时:---没经验,来的话,...

 精典

网友N:
引用 网友R:

由头看到尾,发现大家的难忘要不就是危险操作要不就是找外快改别人的设备。其实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没有电工证的我从不去现场拿工具动手(所谓专业就是你干好你的我干好我的)。不会在没有授权的条件下去改别人设计好的东西(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工程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没有说教的意思,只是有感而发。

 看到这,真是深有感触。

我们没有电工证,在现场往往还干着查线、改线、接线的活;

很多人有的是工程师证,可电工的活,包括高压电工的活也在干着。

网友T(2014-03-20):
以前经历过一次印象很深,机器上有高频电源,外接高频线圈,正在工作,其工作是瞬间的,我就拿另一个备用的线圈去比对接头是否一样,没想到刚好碰到在工作的线圈接头,接头没有绝缘,其他部位都包了绝缘胶布,那一下我就被电了一下。从那以后只要带高压,高电流或者不熟悉的机械,我都会先把电源切断才去做的。其他接线的活我根本就不想动手,人身安全重要,丢了工作也不管了,还管什么老板急不急,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行找人来。